[有问必答] modbus移植

楼主(2021-03-16):
硬汉哥,我在一直modbus,从V4芯片上移植到f103R8上面,之前的时钟主频是8MHZ,现在的型号是72MHZ,我需要不要更改定时器部分的配置啊,现在调试,程序能进入中断,但是进入不了解析函数

网友A:
那没问题,注意移植的串口是否可以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没问题,注意移植的串口是否可以正常工作。

就是说在移植到过程中,只需要注意串口的对接,其他的都不用改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没问题,注意移植的串口是否可以正常工作。

还有就是现在调试老是卡到那个Hardfault 中断的for循环里面这个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说在移植到过程中,只需要注意串口的对接,其他的都不用改是吗?

主要修改使用的串口引脚时钟,串口引脚,串口NVIC等。

另外开了一个定时器计算空闲时间,不知道你是否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修改使用的串口引脚时钟,串口引脚,串口NVIC等。

另外开了一个定时器计算空闲时间,不知道你是否 ...

汉哥,从机调试没问题了,现在主机有问题,就是读取04H的时候通信超时了,这个怎么解决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汉哥,从机调试没问题了,现在主机有问题,就是读取04H的时候通信超时了,这个怎么解决啊

看看错误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