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ubeMX] H750VB通过CubeMx配置网络ping不同,求帮助

楼主(2021-03-16):
750XB+lan8720,  通过cubeMX生成的代码怎么试就ping不通,对网络不是很熟悉不知道原因出在哪?      硬件确认没有问题,硬汉求指教
以下是配置的步骤,基本上都是默认配置

楼主:
同样通过cubeMX 配置F407+lan8720 就能正常ping通

网友A:
H7使用网络协议栈有点坑,特别注意MPU配置。
可以参考下我这个

LwIP网络教程开始更新,使用MDK的RTE环境开发,配套RTX5和FreeRTOS两个版本,更新至第7章(2020-05-03)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5874&fromuid=58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7使用网络协议栈有点坑,特别注意MPU配置。
可以参考下我这个

硬汉知道H7的ETH外设的时钟挂在哪条时钟线上吗,CubeMX上貌似没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汉知道H7的ETH外设的时钟挂在哪条时钟线上吗,CubeMX上貌似没看到

一张图了解H7所有总线和外设的时钟分配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5908&fromuid=58

网友C:
硬汉要是能够弄个CubeMX生成LAN8720的lwip例程就好了,毕竟调通的是少数。不太喜欢使用MDK的RTE环境生成。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汉要是能够弄个CubeMX生成LAN8720的lwip例程就好了,毕竟调通的是少数。不太喜欢使用MDK的RTE环境生成。

好的,后面有时间做个,一般只有配置时钟的时候用用CubeM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