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systick的定时器值,非要减去1?

楼主(2021-03-16):
static __INLINE uint32_t SysTick_Config(uint32_t ticks)
{
  if (ticks > SysTick_LOAD_RELOAD_Msk)  return (1);            /* Reload value impossible */

SysTick->LOAD  = (ticks & SysTick_LOAD_RELOAD_Msk) - 1;      /* set reload register */
  NVIC_SetPriority (SysTick_IRQn, (1<<__NVIC_PRIO_BITS) - 1);  /* set Priority for Cortex-M0 System Interrupts */
  SysTick->VAL   = 0;                                          /* Load the SysTick Counter Value */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CLKSOURCE_Msk |
                   SysTick_CTRL_TICKINT_Msk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 Enable SysTick IRQ and SysTick Timer */
  return (0);                                                               /* Function successful */
}
比如说时钟168M,定时1us,tick=168,这是个倒计时的,计数到0就产生中断。为啥ticks要减去1,放到SysTick->LOAD中?

网友:
从0开始计数的。比如计数10次,计到9就可以了。

楼主:
哦。您的意思是说计数0,也经过了一段时间? 计数0也要算时间,这真的是让人费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您的意思是说计数0,也经过了一段时间? 计数0也要算时间,这真的是让人费解。

从 9 跳到 0,这里难道不是也有一个 TICK ?

网友:
计数到0之后 tick不是立马变成167的,也就是说从0到167也是一个ti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 9 跳到 0,这里难道不是也有一个 TICK ?

设1个tick是1秒。
如果要定时2秒,写到SysTick->LOAD = 2-1.
过了1秒钟,这个SysTick->LOAD变成0,然后发生中断。
我就是这里没想过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1个tick是1秒。
如果要定时2秒,写到SysTick->LOAD = 2-1.
过了1秒钟,这个SysTick->LOAD变成0,然后 ...

COUNTER 初始值是 0,LOAD 你预设了 167,开始计数后,从 0 变成 167 已经计了1次,然后再自减 167 次

网友:
最后一个计算是用来SetEvent及更新状态寄存器, 所以要减一, 否则计算100次, 后再用一个时钟周期通知你及更新状态寄存器, 就变成延迟一个了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