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CR激励正弦波和正交控制信号的同步问题

楼主(2021-03-16):
第1版LCR电路,使用的AD9833产生正弦波,AD9833的时钟通过STM32的PWM提供,同时正交90的控制方波信号由STM32的TIM产生。
目前,2个控制信号正交90度是可以严格保证,但是频率和AD9833输出的正弦波频率无法精确同步。
实测AD9833的频率控制字加减一个bit,都会导致相位缓慢偏移,大概5秒就跑偏一个周期(100KHz时)。实际上就是频率无法严格同步。

准备换个新的方案:
将AD9833输出的正弦波经过四倍频后送到STM32的TIM输入脚,作为TIM的时钟触发信号,然后再通过TIM输出两路相差1/4周期的方波。

新方案验证失败,四倍频后占空比不是严格50%,无法使用。

网友:
万用表,终于有消息了!

网友:
终于有最新进展了

网友(2021-12-12):
亲,你在做LCR项目吗?

网友A:
LCR电路,使用的AD9833产生正弦波,AD9833的时钟通过STM32的PWM提供    必须要一个正玄波和方波吗? 我看到有些资料上市只要一个正玄波勒。 能否向你请教几个问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LCR电路,使用的AD9833产生正弦波,AD9833的时钟通过STM32的PWM提供    必须要一个正玄波和方波吗? 我看到 ...

只需要正弦波。方波是AD9833附带的,可不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需要正弦波。方波是AD9833附带的,可不用。

谢谢楼主回复。

网友B:
要不要这么试试:用9833自己的比较器产生方波作为MCU的时钟,在时钟树中PLL到16倍频,用来触发ADC,这样每隔4个采样数据就是正交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要这么试试:用9833自己的比较器产生方波作为MCU的时钟,在时钟树中PLL到16倍频,用来触发ADC,这样每 ...

你这个方法应该可以,不过有点麻烦。目前需要9833输出50Hz, 100Hz,1KHz,10kHz,100kHz几种频率。
目前已在AD9833系数中找到几个配置参数,正好可同步上。
不过60Hz, 120Hz频点则没有正好同步的系数,只能放弃这个频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方法应该可以,不过有点麻烦。目前需要9833输出50Hz, 100Hz,1KHz,10kHz,100kHz几种频率。
目 ...

60和120要不要通过切换晶振来解决?

网友C(2022-09-15):
armfly 您好:                  能不能使用两片AD9833(两片共用一个时钟源),一片产生激励正弦波,外接一个比较器得到0度方波; 另一片产生一个余弦波,外接一个比较器得到90度的方波。这样可以么?
                 期待老师回复呀,我也是来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armfly 您好:                  能不能使用两片AD9833(两片共用一个时钟源),一片产生激励正弦波,外接 ...

其实不差钱就好办,弄个24bit/10M的ADC,采样以后直接FFT,效果杠杠的,就是钱也是杠杠的

网友(2023-09-04):
我是小白新手,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我想使用2个AD9833,一个负责正弦波1KHZ输出,另一个负责4KHZ正弦波输出,如何使得2个AD9833初始相位一直呢,头疼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