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ER] 请问在定时器从模式配置中,有个OC1是什么意思,如图

楼主(2021-03-16):
是指TIM16的OC1事件去驱动TIM15工作吗?

网友:
定时器级联。

楼主:
意思就是TIM15和TIM16级联后,TIM15工作在外部时钟模式下,使用TIM16的OC1事件去驱动TIM15的计数器工作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就是TIM15和TIM16级联后,TIM15工作在外部时钟模式下,使用TIM16的OC1事件去驱动TIM15的计数器工作吗 ...

对,

楼主:
好的,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