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stemView] 如何使用systemview的terminal窗口显示目标程序的printf输出

楼主(2021-03-16):
求教贴:如何使用systemview的terminal窗口显示目标程序的printf输出:
其他功能都正常可以正常显示,但是在程序中写printf打印,terminal窗口不显示

网友A:
SEGGER_RTT_printf.c用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GGER_RTT_printf.c用了没

定义了,#define printf(...) SEGGER_RTT_printf(0, __VA_ARGS__)

楼主:
在printf处打断点,也可以正常进入SEGGER_RTT_printf并退出,但是没有输出到terminal窗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定义了,#define printf(...) SEGGER_RTT_printf(0, __VA_ARGS__)

别的问题不清楚了,好久没用了。

网友B:
rtt viewer 用过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rtt viewer 用过没问题

没有,刚刚用J-LINK的RTT试了一下,是可以正常打印的。但是systemview的terminal没法正常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