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请教,H7和F7系列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升级F4的平台,优选哪个呢?

楼主(2021-03-17):
感觉H7和F7几乎都是差不多的特性。
考虑到价格,供货,性能稳定性,哪个优选呢? 似乎armfly优选H7系列?

网友A:
F7和F3一样,是过渡产品,现在F3基本完全可以被G4替代。

H7替代F7更是无压力,F7有的,H7都有,而且主频提升一倍多,RAM更大,1MB的RAM空间,Cache增大2-4倍,DMA2D性能更强,DMAMUX任意互联,更强的SPI总线,更强的UART串口,硬件三角函数,硬件滤波器,支持CAN FD,支持更强的MDMA,支持更搞精度的HRTIM等等,太多太多了。

简单的说,F7是F4的加强版,而H7是全新的实现方式了,大部分外设IP都重新实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7和F3一样,是过渡产品,现在F3基本完全可以被G4替代。

H7替代F7更是无压力,F7有的,H7都有,而且主频 ...

那么对工程师来说, F4用熟了,换成F7更容易上手了吧?
包括硬件设计,管脚分配,更容易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对工程师来说, F4用熟了,换成F7更容易上手了吧?
包括硬件设计,管脚分配,更容易些?

有了HAL,使用STM32那个系列都一样,硬件很简单,依然是一片LDO搞定。

网友B:
推荐H7,如果性能要求不高用G4,寄存器和F4有些区别,价格更好,是ST自己的晶圆,原来FX系列都是台湾日月光的,价格下不去了。

网友C:
H7也有很多缺点,F7也有很多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荐H7,如果性能要求不高用G4,寄存器和F4有些区别,价格更好,是ST自己的晶圆,原来FX系列都是台湾日月光 ...

我去看了一下,G4的速度、内部flash/RAM、功耗都没有什么变化,相对于F4系列。
主要是它多了内部的比较器和运放,适合做模拟类信号的处理,似乎是专门为电机类,和数值电源做的。

考虑到速度是一切应用的基础需求,H7的一些芯片和F4/G4的价格相当,还是7系更时候未来几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H7也有很多缺点,F7也有很多优点

优缺点需要一定时间的应用体验,我就很陌生了。
烦请简单列举几条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去看了一下,G4的速度、内部flash/RAM、功耗都没有什么变化,相对于F4系列。
主要是它多了内部的比较 ...

主要看你对主频的需求,要求高就H7,要求不高就G4,G4价格量大的话可以到2美金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