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modbus主机移植

楼主(2021-03-17):
移植modbus主机程序的时候,用modbus slave模拟从机,从slave的串口显示是有数据接受和发送的,但是刚上电的时候发送的数据不对,slave从机先收两帧错误码。然后找了下问题,发现串口一被重映射为printf,感觉可能会冲突,就把这个重映射函数给屏蔽了,发现剩下两个485都不能用了,汉哥,有什么解决办法吗,我串口一也需要485输出

楼主:
还有个问题就是我单步调试,发现这个g_modh_timeout = 0一直等于0,进入不了解析函数。这个跟什么有关系啊,我现在有三路485,用的串口1,2,3.两路从机,一路主机,两路从机的硬件定时中断函数分别是bsp_StartHardTimer(1, timeout, (void *)MODS_RxTimeOut);bsp_StartHardTimer(2, timeout, (void *)MODSl_RxTimeOut);主机的硬件定时中断是bsp_StartHardTimer(3, timeout, (void *)MODH_RxTimeOut);这个有问题吗?

网友:
建议最好两个板子之间调试,然后将相应的信息打印展示出来,这样调试是最可靠的。

网友:
上周我调试主机模式的时候,读一个BYTE出来后,忘记把缓存的数量减一,导致程序过一会就跑飞。

多看几个历程就清楚了。串口只管收发任务,其中纯粹对接到接收和发送的BUFFER. MODBUS通信协议可以理解成在自己设计的时间节奏去跟那两个buffer做数据解析。
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