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这几天Github貌似歇菜了,无法访问,修改了hosts文件,凑合能用了

楼主(2021-03-18):
我是参考这个帖子修改了下,实测可用
https://segmentfault.com/a/1190000037498373

1、打开这个如下系统文件:

2、添加如下代码,保存即可,然后刷新浏览器即可访问

代码如下:
# GitHub Start
140.82.114.4 github.com
140.82.114.4 gist.github.com
185.199.108.153 assets-cdn.github.com
151.101.64.133 raw.githubusercontent.com
151.101.108.133 gist.githubusercontent.com
151.101.108.133 cloud.githubusercontent.com
151.101.108.133 camo.githubusercontent.com
151.101.108.133 avatars0.githubusercontent.com
151.101.108.133 avatars1.githubusercontent.com
151.101.108.133 avatars2.githubusercontent.com
151.101.108.133 avatars3.githubusercontent.com
151.101.108.133 avatars4.githubusercontent.com
151.101.108.133 avatars5.githubusercontent.com
151.101.108.133 avatars6.githubusercontent.com
151.101.108.133 avatars7.githubusercontent.com
151.101.108.133 avatars8.githubusercontent.com
# GitHub End

楼主:
下载速度还是一如既往的卡。

网友A:
用gitee克隆一下再下载似乎能好一点。

网友B:
楼主,我是一个新手,刚接触stm,想用h7和threadx,有什么好的学习推荐吗

网友C:
github要无痛,还是要常规翻墙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gitee克隆一下再下载似乎能好一点。

弄了,同步了一个gite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是一个新手,刚接触stm,想用h7和threadx,有什么好的学习推荐吗

ThreadX内核教程更新记录帖,前7章已发布(2020-09-14)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9514

第3版emWin教程和ThreadX GUIX教程开工,双管齐下,GUIX更新至第24章(2021-03-08)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429

ThreadX FileX和RL-FlashFS文件系统教程更新记录贴,前4章已经发布(2021-03-01)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0749

楼主:
引用 网友C:
github要无痛,还是要常规翻墙才行。

一些稍正式的场合,不敢用。

网友D:
用gitee克隆过来的 东西 有点时候不全。
不知道是否 是个案。 前几天碰到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gitee克隆过来的 东西 有点时候不全。
不知道是否 是个案。 前几天碰到一次。

估计是丢包了。

网友E:
用 Github增强-高速下载 这个插件,从github下载速度飞快。
具体可以查看 https://blog.csdn.net/u012121390/article/details/112212048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 Github增强-高速下载 这个插件,从github下载速度飞快。
具体可以查看 https://blog.csdn.net/u0121213 ...

谢谢。

楼主:
才坚持了两天,又歇菜了。。楼主位的设置已经不起作用。

网友:
三四月是抽风的季节,要想不抽风,只能搭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推荐下:https://github.com/521xueweihan/GitHub520

谢谢。

网友(2021-05-17):
引用 网友F:
推荐下:https://github.com/521xueweihan/GitHub520

请问这个转换按钮要一直设置为绿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