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FDCAN] STM32H7的CAN FD波特率计算,含常规通信波特率和数据通信阶段的可变波特率

楼主(2021-03-18):
1、可变波特率和常规波特率阶段

CAN FD中的FD含义就是flexible data,灵活数据通信,且波特率可以和仲裁阶段波特率不同。

看上面的图,意思就是红色部分可以是一个波特率,蓝色部分也可以是一个波特率。

2、波特率计算公式,看如下的位时间特性图

1bit的CAN FD数据需要时间由Sync_Seg + Pro_Seg + Phase_Seg1 + Phase_Seg2组成,这些时间的单位就是CAN FD时钟最小分辨率,比如20MHz时钟,那么单位Tq就是50ns。

仲裁阶段波特率对应的HAL库配置如下:
hfdcan2.Init.NominalPrescaler = 0x1;             /* CAN时钟分配设置,一般设置为1即可,全部由PLL配置好,tq = NominalPrescaler x (1/ fdcan_ker_ck) */
hfdcan2.Init.NominalTimeSeg1 = 0x1F;          /* 特别注意这里的Seg1,这里是两个参数之和,对应位时间特性图的 Pro_Seg + Phase_Seg1 */
hfdcan2.Init.NominalTimeSeg2 = 0x8;            /* 对应位时间特性图的 Phase_Seg2 */
hfdcan2.Init.NominalSyncJumpWidth = 0x8;   /* 用于动态调节  Phase_Seg1和 Phase_Seg1,所以不可以比Phase_Seg1和 Phase_Seg1大 */

所以CAN时钟是20MHz时,仲裁阶段的波特率就是CAN FD Freq / (Sync_Seg + Pro_Seg + Phase_Seg1 + Phase_Seg2) = 20MHz / (1+0x1F + 8) = 0.5Mbps

数据阶段波特率对应的HAL库配置如下:
hfdcan2.Init.DataPrescaler = 0x1;                /* CAN时钟分配设置,一般设置为1即可,全部由PLL配置好,tq = NominalPrescaler x (1/ fdcan_ker_ck) */
hfdcan2.Init.DataTimeSeg1 = 0x5;               /* 特别注意这里的Seg1,这里是两个参数之和,对应位时间特性图的 Pro_Seg + Phase_Seg1 */
hfdcan2.Init.DataTimeSeg2 = 0x4;              /* 对应位时间特性图的 Phase_Seg2 */
hfdcan2.Init.DataSyncJumpWidth = 0x4;      /* 用于动态调节  Phase_Seg1和 Phase_Seg1,所以不可以比Phase_Seg1和 Phase_Seg1大 */

所以CAN时钟是20MHz时,数据阶段的波特率就是CAN FD Freq / (Sync_Seg + Pro_Seg + Phase_Seg1 + Phase_Seg2) = 20MHz / (1+5+ 4) = 2Mbps

STM32H7在400MHz情况下,PLL配置输出20MHz的CAN FD时钟(大家可以使用STM32CubeMX来配置的):

                /* Select PLL2Q as source of FDCANx clock */
        PeriphClkInitStruct.PeriphClockSelection = RCC_PERIPHCLK_FDCAN;
        PeriphClkInitStruct.PLL2.PLL2M = 5;
        PeriphClkInitStruct.PLL2.PLL2N = 80;
        PeriphClkInitStruct.PLL2.PLL2P = 2;
        PeriphClkInitStruct.PLL2.PLL2Q = 20;
        PeriphClkInitStruct.PLL2.PLL2R = 2;
        PeriphClkInitStruct.PLL2.PLL2RGE = RCC_PLL2VCIRANGE_2;
        PeriphClkInitStruct.PLL2.PLL2VCOSEL = RCC_PLL2VCOWIDE;
        PeriphClkInitStruct.PLL2.PLL2FRACN = 0;
        PeriphClkInitStruct.FdcanClockSelection = RCC_FDCANCLKSOURCE_PLL2;
        if (HAL_RCCEx_PeriphCLKConfig(&PeriphClk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楼主:
博世文档:

网友A:
CAN, FDCAN相互兼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N, FDCAN相互兼容吗?

CAN FD可以配置为经典CAN

网友:
a端can,b端canfd:
a端发送,b端可以正常接收。
b端发送,a端不能正常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