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DC] STM32H7驱动LCD抖屏,另藏玄机,保证你想不到^_^

楼主(2021-03-18):
问题说明:

这个问题只有在大批量对SDRAM操作时才容易发现,特别是大家自己做的板子仅使用了SDRAM,且将其作为LCD显存的同时,还使用SDRAM狂刷图。

平时一般使用有没有这个问题,此时就要考虑这个坑了,巨坑。

解决办法:

经过昨晚不断的调试,锁定关键所在,解决办法如下:

如果大家的程序中没有使用FMC NE1到NE4这个BANK,而仅使用了SDRAM和NAND(特别是仅使用了SDRAM),将NE1到NE4这4个驱动禁止即可解决。

__HAL_RCC_FMC_CLK_ENABLE();
__FMC_NORSRAM_DISABLE(FMC_NORSRAM_DEVICE, FMC_NORSRAM_BANK1);
__FMC_NORSRAM_DISABLE(FMC_NORSRAM_DEVICE, FMC_NORSRAM_BANK2);
__FMC_NORSRAM_DISABLE(FMC_NORSRAM_DEVICE, FMC_NORSRAM_BANK3);
__FMC_NORSRAM_DISABLE(FMC_NORSRAM_DEVICE, FMC_NORSRAM_BANK4);

原因应该是SDRAM以外开启了某些东西,导致NE1到NE4抽抽了,干扰了SDRAM的正常执行

所以把他们关闭了就可以了

网友:
一年以前发现的问题,今天硬汉大佬解决了,非常感谢!

网友A:
四个bank都disable了,那个nand flash还可以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个bank都disable了,那个nand flash还可以用啊?

用到那个,打开那个就可以了。

网友:
原来这个问题导致。。。

网友:
这个问题的确隐藏的够深的,一般人还真不容易找到

网友B:
硬汉大佬,方便发一个参考工程出来看看吗,我想看下狂刷SDRAM导致的抖屏和LTDC时钟过高导致的抖屏有什么不一样,最近在搞这个,比较感兴趣,不知道方便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汉大佬,方便发一个参考工程出来看看吗,我想看下狂刷SDRAM导致的抖屏和LTDC时钟过高导致的抖屏有什么不 ...

测试方法是论坛置顶帖V7网盘下载一个emWin例子,然后使用第2版emWin教程中存储设备加载位图,并使用存储设备方法狂刷位图方式就可以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

网友:
之前都发现抖屏的问题,一直以为是排线的问题。禁用了NE1到NE4之后,果然就没有出现抖屏了。

网友C(2021-12-30):
之前我还怀疑是SDRAM和RGB屏幕驱动时序冲突了。

试了下果然管用。
不过我还发现使能FMC时钟代码,再多写一次也可以达到屏幕不闪的效果

__HAL_RCC_FMC_CLK_ENABLE();

也就是说下面两段代码等效,出来的结果屏幕都不会闪烁了。
__HAL_RCC_FMC_CLK_ENABLE();
__FMC_NORSRAM_DISABLE(FMC_NORSRAM_DEVICE, FMC_NORSRAM_BANK1);
__FMC_NORSRAM_DISABLE(FMC_NORSRAM_DEVICE, FMC_NORSRAM_BANK2);
__FMC_NORSRAM_DISABLE(FMC_NORSRAM_DEVICE, FMC_NORSRAM_BANK3);
__FMC_NORSRAM_DISABLE(FMC_NORSRAM_DEVICE, FMC_NORSRAM_BANK4);

__HAL_RCC_FMC_CLK_ENABLE();
__HAL_RCC_FMC_CLK_ENABLE();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我还怀疑是SDRAM和RGB屏幕驱动时序冲突了。

试了下果然管用。

非常具有探索精神啊,我两种方式都试了  还真是都可以哈哈
半个月了  今天元旦,突然就这么解决了 ,算是元旦礼物吗??  哈哈

网友(2022-12-06):
加上这段代码之后,正常运行时不抖了,但是开机上电的时候先抖几下,然后我把这四行失能NE BANK的语句扔到FMC初始化(开启FMC)之前了,就没有出现亮屏后先抖动的问题了

网友D(2023-05-12):
大佬们,我遇到个上传网络数据会触发屏幕抖动,不知道有没有类似的问题。如果没有发送网络数据,屏幕是正常的。大佬帮个忙分析一下哈,没有头绪。
用的是lwip +emwin  stm32F429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佬们,我遇到个上传网络数据会触发屏幕抖动,不知道有没有类似的问题。如果没有发送网络数据,屏幕是正常 ...

这个不正常,优化下你的LTDC底层和SDRAM配置。

网友:
楼主,抖屏是什么概念呢,我确实遇到了一些显示的问题。现象总结起来像显示的行列位置刷错了。有些图片的左边刷在右边,右边刷在左边。找原因似乎是mcu大批量操作sdram。让它消失有时在没跑的函数上加个printf都可以???
我一度怀疑是硬件问题,后面又怀疑是野指针。

网友E(2023-07-11):
楼主   H750驱动4.3寸屏正常静态刷新没有问题,动态刷新数据时 偶尔会出现 白色横杠 该如何解决呢?    刷数据的 间隔越短,出现的几率越大?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   H750驱动4.3寸屏正常静态刷新没有问题,动态刷新数据时 偶尔会出现 白色横杠 该如何解决呢?    刷 ...

排查下是不是Cache问题导致的。

网友(2023-10-24):
试过了很好用  大佬救我狗命

网友F:
LCD直接进入GUIX屏幕不闪,但是如果在初始化阶段先使用bsp_tft_lcd.c里的函数显示一些文字信息或二维图,然后再进入GUIX就会闪屏,用楼主的方法也能解决,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LCD直接进入GUIX屏幕不闪,但是如果在初始化阶段先使用bsp_tft_lcd.c里的函数显示一些文字信息或二维图,然 ...

这个bug隐藏的有点深,之前花了不少时间才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