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KEIL的RTX系统滴答定时器能否回调用户函数

楼主(2021-03-18):
STM32的定时器不够用,想到RTX占用的系统滴答定时器能否回调我的用户函数呢?设置的是1ms切换1次任务,正好我的函数也需要1ms执行一次,请问有办法共用系统滴答定时器吗?

网友A:
直接开个1ms一次的任务即可,最简单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开个1ms一次的任务即可,最简单有效。

我的任务太多,那样不准确。我需要的1ms必须非常精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开个1ms一次的任务即可,最简单有效。

如果无法实现回调的话,我需要考虑看看能否用窗口看门口产生1ms中断。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无法实现回调的话,我需要考虑看看能否用窗口看门口产生1ms中断。

最高优先级任务做时间基准,采用绝对延迟

这个已经相当准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高优先级任务做时间基准,采用绝对延迟

这个已经相当准确了

RTX4不支持优先级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RTX4不支持优先级吧?

支持。

网友B:
不建议用高优先级任务做这个功能,因为它增加了很多系统负担。每个tick中断退出就会调度到这个任务,然后才回到被中断的任务,很浪费资源。
应该用我之前介绍过的方法:
////////////////////////////////////////////////////////////////////////////////
//|          |
//| 函数名称 |: os_tmr_tick
//| 功能描述 |: 在RTX中,每tick都会调用os_tmr_tick函数;
//|          |: 所以利用armlink的挂钩特性,用于执行我们的tick服务
//| 参数列表 |:
//|          |:
//| 返    回 |:
//|          |:
//| 备注信息 |: $Super$yourfunc 成为原先的函数标号。
//|          |: $Sub$yourfunc   改造后的函数标号,替代原来的yourfunc标号。
//|          |:
//|          |: (  要注意os_tmr_tick()是在tsk_lock()情况下执行的  )
////////////////////////////////////////////////////////////////////////////////
extern void $Super$os_tmr_tick(void);
void $Sub$os_tmr_tick(void)
{
  $Super$os_tmr_tick();
  TICK_Exec();
}

楼主(2021-05-23):
引用 网友B:
不建议用高优先级任务做这个功能,因为它增加了很多系统负担。每个tick中断退出就会调度到这个任务,然后才 ...

你好,请问这种方式需要包含什么头文件? 我按照这种方式编译后提示未定义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