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液晶屏闪

楼主(2021-03-18):
液晶屏闪有哪几种可能?

我这个是刚上电屏闪的厉害,过一会儿就没那么闪了,初步定位在硬件电源上了,还有没有其他可能?

网友:
我遇到过和你一样的问题,上电闪烁,一旦正常后就没问题,开始以为是硬件问题,最后发现是液晶屏初始化代码的问题,而且液晶屏换个厂家初始化代码就可能不适用。需要调整,最好问液晶屏厂家要一下初始化代码。这样调校的颜色也比较正。

网友A:
1、先把这个整准了,是每次重新上电都有还是首次下载的时候会都。
2、然后才是排查硬件设计和软件时序配置,GPIO速度等级等相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先把这个整准了,是每次重新上电都有还是首次下载的时候会都。
2、然后才是排查硬件设计和软件时序配置 ...

每次重新上电都会有,等一会儿症状会减轻,但还是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次重新上电都会有,等一会儿症状会减轻,但还是有

每次上电都有,那不正常,得好好排查一番了,先锁定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

网友:
我有一个经历,量产后有一部分产品会闪屏。会闪屏的机器有一部分跟电池电量有关系。两节18B20供电,无电源稳压模块,硬件走线待优化。
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