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OS] RTX5使用MDK AC6做SVC用户中断费老劲了,想了个简单的处理办法

楼主(2021-03-19):
下面是之前做的MDK AC5做SVC中断方法:

烧脑子,分享RTX5的自定义SVC软中断两种实现方法,直接调用__svc_indirect弹了一天的bug,折磨死人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322

昨晚想了个最简单处理思路,直接修改个RTX5的API得了,因为RTX5的大部分API都是直接触发SVC中断,在SVC中断里面调用的。

所以直接修改了一个最简单的GetCount函数,只要调用GetCount函数就会触发SVC中断,然后就可以调用用的代码了。

网友A:
SVC中断一般拿来做什么用的?硬汉

楼主:
引用 网友A:
SVC中断一般拿来做什么用的?硬汉

有时候低优先级任务要执行一些不被其它任务打扰,又不想关闭全局中断的时候,可以采用此方法。

网友B(2021-05-06):
你的意思是说,我在低优先级,然后我调用svc中断,svc中断就产生任务切换,去做另一件事,而切过去的任务又是高优先级的,这样保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说,我在低优先级,然后我调用svc中断,svc中断就产生任务切换,去做另一件事,而切过去的任务又 ...

不是,是SVC中断里面去执行严格时序的功能。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是SVC中断里面去执行严格时序的功能。

和直接关闭调度器有什么区别,没看过RTX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直接关闭调度器有什么区别,没看过RTX

防止滴答定时器等低优先级中断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