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vscode能不能搜索时不包含注释?或只搜索注释?请问咋子设置?

楼主(2021-03-19):
谢谢!

网友A:
搜索时不包含注释怎么理解。
正常不都是全局搜索么,得找找有没有屏蔽功能,可以设置仅搜索注释或者源码。

网友B:
我的理解,应该是他想说无效代码不搜索,source insight有类似的选项,active code 和 inactive code,我也想在VScode上用这个功能呢,还有VScode能不能像source insight那样右侧的小窗实时显示鼠标所在的函数或者变量的定义处,二不是直接跳转到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理解,应该是他想说无效代码不搜索,source insight有类似的选项,active code 和 inactive code,我也 ...

是的,请问你实现了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索时不包含注释怎么理解。
正常不都是全局搜索么,得找找有没有屏蔽功能,可以设置仅搜索注释或者源码。 ...

我还没找到,请问硬汉老师有没有找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