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二代示波器的 主显示界面 不在对话框上创建? 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这样程序看着有点复杂。
程序小白

楼主(2021-03-19):
如图,谢谢。

网友A:
自定义波形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定义波形界面。

好的 我在理解下。 还有个疑问,比如打开ADC界面, 那么这时 ADC的对话框的回调函数 和 主界面(桌面窗口回调函数) 同时起作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 我在理解下。 还有个疑问,比如打开ADC界面, 那么这时 ADC的对话框的回调函数 和 主界面(桌面窗口 ...

对,都在工作。

之前emWin有个裁剪机制,让显示出来的部分做更新即可,未显示出来的部分,无需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都在工作。

之前emWin有个裁剪机制,让显示出来的部分做更新即可,未显示出来的部分,无需更新。

嗯嗯 现在最新的emwin没有这个裁剪机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 现在最新的emwin没有这个裁剪机制了?

现在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