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请问STM32G4系列是不是没用USB host?

楼主(2021-03-19):
请问STM32G4系列是不是没用USB host?
搞了一段时间,发现好像没用USB HOST功能,是不是不能用U盘来进行IAP升级??

网友A:
好像还真没有,只有个USB devi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还真没有,只有个USB device

额 这个麻烦了。。

楼主:
老大,G4我们的SD卡被占用了,那么是不是只能通过device 模拟U盘?
1、模拟U盘,是不是占用很大的空间?
是不是比usb host要大?

2、能不能跟IAP一样?
开机前几秒钟检测是否连接到电脑,如果没有连接到电脑,就跳转到IAP,否则就模拟为U盘,可以往里面丢程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G4我们的SD卡被占用了,那么是不是只能通过device 模拟U盘?
1、模拟U盘,是不是占用很大的空间?
...

1、模拟U盘不怎么占空间,只是你开的缓冲越大,速度越快,但对于USB FS来说,给个8KB就足够了。
2、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