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奇怪的KEIL错误

楼主(2021-03-19):
前几天在一个工程调试好jpeg之后,想把它移植到另外一个工程里边。其他的部分都没问题,但是一添加jpeg中断和mdma中断的时候,就会报错。
如下:

楼主:
就是单纯的放开jpeg和mdma的中断,里边什么也不写没有问题,但是里边的中断函数一打开就会出错误。不知道是不是两个工程的环境不同影响的。但是也不应该啊。急人

网友:
这是RAM超了。

网友:
楼主不会审题啊

网友A:
这个确实是超了(RAM或者Flash)
你不写相应的代码,不会产生新空间需求的,你写上是需要的。。

网友:
楼主说的是正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确实是超了(RAM或者Flash)
你不写相应的代码,不会产生新空间需求的,你写上是需要的。。

我的意思是,楼主没有理解Keil输出的错误提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楼主没有理解Keil输出的错误提示

我把你的ID错看成是楼主了,我还以为是楼主回复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