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NETXDUO移植又失败了,大神帮忙来瞅瞅

楼主(2021-03-20):
之前使用的LWIP,thredx开源后一直想试试NETXDUO,移植参照的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3554&extra=page%3D1,使用NUCLEO-H743ZI,但是似乎并不成功,工程附上链接,有大佬能帮忙看看吗?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YJFI_A0fRodrKG7yXwfoTA
提取码:2589

网友A:
原来是楼主,今晚就帮楼主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楼主,今晚就帮楼主看下。

多谢硬汉

网友:
先把这个ITCM空间的选项取消,仅使用AXI SRAM,然后重新配置下你的AXI SRAM的MPU,参考我的那个就行

网友B:
我用的是NUCLEO-H745ZI,threadx和netxduo都移植了,插上网线后卡在 if(tx_semaphore_get(&Semaphore, TX_WAIT_FOREVER) != TX_SUCCESS)。
我用板子直连电脑,电脑IPV4设为192.168.10.10(板子是192.168.10.111),连不上。
然后我把板子插到公司局域网(172.xx.xx.xx),不知道要怎么连接到这个IP了。
还有个问题,就是需要弄个task去检测PHYLinkState = LAN8742_GetLinkState(&lan8742);然后自动检测网线插拔(这个大哥在RL-TCP上看到过)

/* 创建TCP Socket */
    ret = nx_tcp_socket_create(&ip_0,
                               &TCPSocket,
                               "TCP Server Socket",
                               NX_IP_NORMAL,
                               NX_FRAGMENT_OKAY,
                               NX_IP_TIME_TO_LIVE,
                               4320,
                               NX_NULL,
                               NX_NULL);
    if (ret)
    {
                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
    * 监听新的链接。
    * 创建回调TCP_listen_callback表示监听到新连接。
    */
    ret = nx_tcp_server_socket_listen(&ip_0, DEFAULT_PORT, &TCPSocket, MAX_TCP_CLIENTS, tcp_listen_callback);
    if (ret)
    {
        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卡在这里
    if(tx_semaphore_get(&Semaphore, TX_WAIT_FOREVER) != TX_SUCCESS)
    {
                log_i("aaa");
    }
    else
    {
        /* 启动TCP通信前,接收新连接 */
        ret = nx_tcp_server_socket_accept(&TCPSocket, TX_WAIT_FOREVER);
                log_i("bbb");
        if (ret)
        {
            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
    log_i("444");

网友:
追踪到问题点,打开NX_DEBUG,看到ret返回7,进入到函数里面,发现是return NX_PTR_ERROR;   a little bit funny.

ret = nx_tcp_socket_create(&ip_0,
                               &TCPSocket,
                               "TCP Server Socket",
                               NX_IP_NORMAL,
                               NX_FRAGMENT_OKAY,
                               NX_IP_TIME_TO_LIVE,
                               4320,
                               NX_NULL,
                               NX_NULL);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NUCLEO-H745ZI,threadx和netxduo都移植了,插上网线后卡在 if(tx_semaphore_get(&Semaphore, TX_W ...

你可以使用 sscom5.13.1.exe 这个软件查看一下你的 电脑端的 本地 ip 是多少 ?
然后再把这个本地 IP 搞到单片机里面即可

你可以看看 微软官方提供的历程,再结合安大神的 历程,我这边使用的是 743 的,移植基本一次成功

这个软件工具支持 串口,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使用 sscom5.13.1.exe 这个软件查看一下你的 电脑端的 本地 ip 是多少 ?
然后再把这个本地 IP 搞 ...

一次成功那很厉害   能不能帮忙看一下我的工程(1楼)  我也用H743  使用cubemx生成的threadx和NETXDUO 死活就是不成功  搞得要崩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NUCLEO-H745ZI,threadx和netxduo都移植了,插上网线后卡在 if(tx_semaphore_get(&Semaphore, TX_W ...

咦  你这个怎么和我设置的IP一摸一样

楼主:
换了个板子重新移植了一遍 OK了 气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咦  你这个怎么和我设置的IP一摸一样

就是抄前辈您的代码

网友B:
更新下,已经搞定,是0x30040000后面32KRAM cache打开了,关闭后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新下,已经搞定,是0x30040000后面32KRAM cache打开了,关闭后正常

要不要发出来以飨观众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不要发出来以飨观众

请看新帖子“ThreadX全家福之H7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