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为什么形参被无故改变

楼主(2021-03-21):
在调用E2P_WData()函数地方的实参值为0x1530,通过查看汇编可以看到会被暂存到R0寄存器,R0值也为0x1530,但执行到E2P_WData()函数内部时,形参E2P_Dest值却变成了0x8510,因为R0寄存器的值也变成0x8510,R5的寄存器也是0x8510,是R0赋值给他的。没想明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进到E2P_Write里面的时候再看值,中间过程不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到E2P_Write里面的时候再看值,中间过程不重要。

看过了,E2P_Dest一样的值

网友A:
变量前面加const试试?
这个情况没遇到过,或者改下优化等级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量前面加const试试?
这个情况没遇到过,或者改下优化等级看看。

优化等级是0的,不是编译的问题,是因为中断函数里的一个子函数在某种条件下会调用EEPROM写操作,导致重入问题

网友:
第二张图的断点再往前一行打断点, 这才可以看到R0的变化过程

网友:
重入问题,可以用sem或者mutex保护,看看有没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