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请教为什么用STM32CubeMX 6.1.1生成的代码,在MDK中一些变量名和函数名的底部会有下划线

楼主(2021-03-21):
请教各位大佬为什么用STM32CubeMX 6.1.1生成的代码,在MDK中一些变量名和函数名的底部会有下划线?

参考图片

参考图片

网友:
这个去不掉的

网友:
这是在Keil有文档的函数;
按F1可以查看相应手册资料

网友:
还有这个功能,谢谢分享。逻辑上,但源文件是做不到这种下划线的,肯定编辑器附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