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GUIX Studio 生成的界面在pc上模拟运行方法 ?

楼主(2021-03-21):
      GUIX Studio 生成的界面在pc上模拟运行的方式,哪位大佬指教下

网友:
GUIX Studio里面有VS2019的模板例子,你先运行起来,然后将生成的代码添加进去就可以了。

楼主:
按教程试了。白屏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教程试了。白屏

估计是那里操作有问题,回头我试试,现在基本都是在GUIX Studio直接展示设计效果,添加自己制作的部分代码后,直接在板子上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