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周报] 《安富莱嵌入式周报》第204期:2021.03.15--2021.03.21

楼主(2021-03-22):
1、MDK5.34发布,AC6升级至V6.16

论坛镜像下载: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6992

去年MDK专门进行一次全球调研,本以为这个版本将大更,结果只是微更。

更新记录如下:

2、SEGGER推出自家的DSP库emVDSP,即将发布

https://blog.segger.com/emvdsp-vs-cmsis-dsp/

支持如下架构:
Cortex-M with DSP and SIMD instructions (v7EM)
Cortex-A with NEON (Advanced SIMD) instructions (v7A, v8A)
Cortex-M with Helium instructions (v8.1M+MVE)
Older Arm cores with the DSP E extension (v5TE)
RISC-V with the Packed SIMD P extension (RV32P, RV64P)
RISC-V with the Vector extension (RV32V, RV64V)
Intel IA32/AMD64 with MMX and Advanced Vector Extensions (AVX, AVX2, and AVX-512)
Portable C code for use on any processor

性能测试:
SEGGER Vector-DSP Library Benchmark
Copyright (c) 2019-2021 SEGGER Microcontroller GmbH

Target:   Cortex-A
Compiler: SEGGER cc 11.4.4
Config:   VDSP_DEFAULT_UNROLL   = 2
Config:   VDSP_DEFAULT_PIPELINE = 2

                         SEGGER VDSP              CMSIS-DSP
                     ------------------  ----------------------------
Function               Cycles   Rel.SD%    Cycles   Rel.SD%  Rel.Perf
-------------------  ------------------  ------------------  --------
Abs, Q7                  2334      0.14     32112      0.01    13.75x
Abs, Q15                 2333      0.09      8232      0.01     3.53x
Abs, Q31                 2336      0.17      2333      0.14     1.00x
Abs, F32                 2593      0.14      2844      0.08     1.10x
-------------------  ------------------  ------------------  --------
Neg, Q7                  2335      0.15     37930      0.00    16.24x
Neg, Q15                 2334      0.12     36393      0.01    15.59x
Neg, Q31                 2334      0.13      2745      0.16     1.18x
Neg, F32                 2590      0.14      5151      0.03     1.99x
-------------------  ------------------  ------------------  --------
MinReduce, Q7            1008      0.31     22839      0.02    22.65x
MinReduce, Q15            984      0.41     10809      0.03    10.98x
MinReduce, Q31            972      0.37      3482      0.69     3.58x
MinReduce, F32           1149      0.20      5433      0.36     4.73x
-------------------  ------------------  ------------------  --------
MaxReduce, Q7            1008      0.33     22842      0.01    22.66x
MaxReduce, Q15            980      0.31     10807      0.03    11.02x
MaxReduce, Q31            971      0.34      3454      0.10     3.56x
MaxReduce, F32           1143      0.95      5436      0.30     4.76x
-------------------  ------------------  ------------------  --------
Add, Q7                  3230      0.13     53292      0.01    16.50x
Add, Q15                 3231      0.11     53805      0.00    16.65x
Add, Q31                 3230      0.08      3624      0.07     1.12x
Add, F32                 3296      0.13      3605      0.06     1.09x
-------------------  ------------------  ------------------  --------
Add, Scalar, Q7          2532      0.10     36909      0.01    14.57x
Add, Scalar, Q15         2527      0.16     36394      0.00    14.40x
Add, Scalar, Q31         2527      0.17      3107      0.09     1.23x
Add, Scalar, F32         2783      0.13      7191      0.03     2.58x
-------------------  ------------------  ------------------  --------
Sub, Q7                  3424      0.11     53294      0.01    15.56x
Sub, Q15                 3422      0.07     53807      0.01    15.72x
Sub, Q31                 3429      0.08      3623      0.06     1.06x
-------------------  ------------------  ------------------  --------
Mul, Q7                  6420      0.07     42033      0.01     6.55x
Mul, Q15                 3358      0.12     55341      0.00    16.48x
Mul, Q31                 3741      0.10      6960      0.03     1.86x
Mul, F32                 3488      0.12      3606      0.08     1.03x
-------------------  ------------------  ------------------  --------
Mul, Scalar, Q7          4759      0.07     38965      0.01     8.19x
Mul, Scalar, Q15         3100      0.14     37425      0.01    12.07x
Mul, Scalar, Q31         2848      0.11     11575      0.02     4.06x
Mul, Scalar, F32         2909      0.15      4385      0.06     1.51x
-------------------  ------------------  ------------------  --------
Mean, Q7                 3671      0.09     22594      0.01     6.15x
Mean, Q15                1658      0.23     19050      0.02    11.49x
Mean, Q31                2116      0.17      3618      0.67     1.71x
Mean, F32                1178      0.54      5149      0.12     4.37x
-------------------  ------------------  ------------------  --------

STOP

3、微软提供的Math solver和Math Assistant整的不错

大家有兴趣可以体验下,非常不错的功能。

https://mathsolver.microsoft.com/zh
https://math.microsoft.com/zh

4、历时一周,30多页的STM32H7的CAN FD笔记终于翻译完毕

看完这个,基本STM32H7 CAN FD理解的差不多了,并且已经将其整理到STM32H7的BSP驱动教程中。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728

5、AppWizard升级至V1.20

论坛下载: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5049
此版本是跟emWin6.16配套:

效果:

更新记录:

6、STM32H7驱动LCD抖屏,另藏玄机,保证大家想不到^_^

问题说明:

这个问题只有在大批量对SDRAM操作时才容易发现,特别是大家自己做的板子仅使用了SDRAM,且将其作为LCD显存的同时,还使用SDRAM狂刷图。

平时一般使用有没有这个问题,此时就要考虑这个坑了,巨坑。

解决办法:

经过昨晚不断的调试,锁定关键所在,解决办法如下:

如果大家的程序中没有使用FMC NE1到NE4这个BANK,而仅使用了SDRAM和NAND(特别是仅使用了SDRAM),将NE1到NE4这4个驱动禁止即可解决。

__HAL_RCC_FMC_CLK_ENABLE();
__FMC_NORSRAM_DISABLE(FMC_NORSRAM_DEVICE, FMC_NORSRAM_BANK1);
__FMC_NORSRAM_DISABLE(FMC_NORSRAM_DEVICE, FMC_NORSRAM_BANK2);
__FMC_NORSRAM_DISABLE(FMC_NORSRAM_DEVICE, FMC_NORSRAM_BANK3);
__FMC_NORSRAM_DISABLE(FMC_NORSRAM_DEVICE, FMC_NORSRAM_BANK4);

原因应该是SDRAM以外开启了某些东西,导致NE1到NE4抽抽了,干扰了SDRAM的正常执行

所以把他们关闭了就可以了

7、Matlab2021a发布
https://www.mathworks.com/produc ... id=hp_release_2021a

视频:https://v.qq.com/x/page/e32344btij9.html

8、 IAR的Secure Thingz对STM32H7进行安全支持

IAR收购Secure Thingz后一直没有什么大动作,这次算是正式开始与IC厂家合作。

https://blog.st.com/secure-thingz/

9、STM32H7的BSP驱动教程新增两章CAN FD章节(2021-03-22)
论坛下载: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980

新增章节:
第89章 STM32H7 的 CAN FD 总线基础之前世今生
第90章 STM32H7 的 CAN FD 总线之关键知识点整理

10、H7-TOOL本周进展

(1)H7-TOOL全新的2.00 APP固件还行努力收尾中,即将发布。

上周展示了上位机版RTT Viewer功能:

这周展示下收尾中的USB高速HID免驱版虚拟串口上位机效果:

(2)H7-TOOL的APP固件升级至V1.48,BOOT升级至V2.00,上位机升级至V1.4.5
下载: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5183

1、如果在等近期将发布的全新2.0固件,本次升级可以不用管。
2、BOOT不再使用虚拟串口升级,开始采用USB虚拟磁盘模式升级固件。
3、更新PC软件和APP固件的一些问题。

本次更新操作说明

由于是1.4.5上位机修改了APP升级方式,在没有更新BOOT之前不能采用1.4.5上位机来升级,本次升级方法如下:

采用如下步骤升级(USB供电,无需PC软件)
1. 下载 h7toolPC_release(V1.4.5).zip 压缩包,解压得到 EMMC\H7-TOOL文件夹

2. 操作TOOL进入USB EMMC磁盘模式,将H7-TOOL文件夹整体覆盖TOOL工具的同名文件夹

3. 操作TOOL,长按S键进入 "系统设置" - "数据维护" - 执行"刷新boot",务必选择到刷新BOOT按钮上执行

4.  按住S键拔插一下USB线,TOOL会进入“升级APP固件”界面

PC上会看到H7-TOOL IAP的虚拟磁盘

5. 将 EMMC\H7-TOOL\Firmware\h7_tool_app(V1.48).bin 固件文件复制到H7-TOOL IAP磁盘

复制的过程中断,TOOL的界面在同步升级中

升级完毕后,TOOL会自动重启。

经过这番操作后,大家以后升级也可以用上位机升级了。

更新记录:
----------------------------------------------------------------------------
发布日期: 2021-03-17
PC软件版本: V1.4.5
STM32_APP固件版本: V1.47
STM32_BOOT固件版本: V2.00
STM32_DAP固件版本: V1.05 (无变化)

【PC软件】V1.4.5
1.脱机烧录界面-高级配置中的其他参数改为列表形式,方便后期新增参数
2.增加读内存指令间延迟参数(解决MM32L073多路自动烧录问题)
3.EMMC磁盘文件更新
    - 解决STM32F103C8T6多路烧录异常,新增一个延迟参数MUL_DELAYUS_READ_ACK
    - 解决UID加密示范文件的bug (encrypt_001.lua)
    - 机台输出信号NG输出状态在某种情况下存在bug(prog_lib.lua)

【App固件】V1.48
1.系统设置参数增加一个进入boot的入口,升级APP固件
2.针对多路SWD烧录,新增一个延迟参数 MUL_DELAYUS_READ_ACK

【Boot固件】V2.00
1.使用USB虚拟磁盘模式升级固件

----------------------------------------------------------------------------
发布日期: 2021-01-24
PC软件版本: V1.4.4
STM32_APP固件版本: V1.47
STM32_BOOT固件版本: V1.03
STM32_DAP固件版本: V1.05 (无变化)

【PC软件】V1.4.4
1.脱机烧录界面-高级配置中的其他参数改为列表形式,方便后期新增参数
2.增加读内存指令间延迟参数(解决MM32L073多路自动烧录问题)
3.EMMC磁盘文件更新: MM32L07x_128.lua  --新增缺省参数 MUL_DELAYUS_READ_DATA = 50

【App固件】V1.47
1. 优化插入自动烧录功能。识别到IDCODE后延迟一段时间后再进行烧录。
   解决上电较快但是硬件复位比较慢的板子自动烧录失败的问题。
   延迟时间通过PC配置,参数名称:重新上电后的延迟(ms)
2. 解决灵动MM32L07X芯片多路烧录时失败的问题。
   增加一个配置参数,在读内存指令之间增加几十us级别的延迟(50us)。
   迟时间通过PC配置,参数名称:读内存指令间延迟(us)

【Boot固件】V1.03
1.解决V板CPU写Flash失败的问题

----------------------------------------------------------------------------
发布日期: 2021-01-08
PC软件版本: V1.4.3
STM32_APP固件版本: V1.46
STM32_BOOT固件版本: V1.02 (无变化)
STM32_DAP固件版本: V1.05

【PC软件】V1.4.2
1.无

【App固件】V1.46
1.部分文字颜色加深
2.内嵌的DAP固件解决部分情况死机问题

----------------------------------------------------------------------------
发布日期: 2020-12-26
PC软件版本: V1.4.2
STM32_APP固件版本: V1.45
STM32_BOOT固件版本: V1.02 (无变化)
STM32_DAP固件版本: V1.04 (无变化)

【PC软件】V1.4.2
1.解决EMMC磁盘搜索BUG。原因: 如果H7-TOOL的移动盘符之后还有其他的无卷标的移动设备,
  则会将最后一个盘符认为是H7-TOOL的磁盘。
2.软件打开缺省定位到屏幕中间,而不是桌面中间(解决双屏桌面显示到两屏之间的问题)
3.解决EMMC磁盘更新,不支持空格路径的问题,路径需要加双引号
4.下载lua程序有时报错,原因是lua文件长度取值不正确
5.增加截屏功能(系统设置-截屏页面)
6.生成脱机烧录配置文件时,增加数据文件校验和显示
6.增加恢复基本参数到出厂值功能(系统设置-通信接口-按钮)
7.更新主板原理图,之前未标注型号的芯片已添加型号
  路径: Help\sch   入口: PC界面菜单, 帮助 - 电路原理图

【App固件】V1.45
1. 增加PC机截屏功能(用于编写说明书)
2. 增加PC机模拟按键功能
3. 虚拟串口界面返回时退到扩展菜单
4. 修改脱机烧录界面,显示数据文件的累加校验和
5. 增加恢复基本参数缺省值(不含校准参数)的功能(PC控制)
6. status_system_set.c中几个装态拆分到单独的文件status_usb_emmc.c,
   status_usb_uart.c, status_esp32.c
7. emmc磁盘文件更新prog_lib.lua文件,增加通道参数异常时报错

楼主:
终于更新完毕。

网友:
早上醒来就找周报,都成习惯了

网友:
了解行业最新动态

网友A:
请问下,Matlab 这个有没有下载好的啊,刚刚去官方搞了一下,结果事情一大堆,而且也还是没有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Matlab 这个有没有下载好的啊,刚刚去官方搞了一下,结果事情一大堆,而且也还是没有搞定

学校下载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