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软件] H7-TOOL的USB高速HID免驱版虚拟串口上位机效果展示

楼主(2021-03-22):
这个功能是可以和DAPLINK一起用的,互不影响。

下面是921600波特率效果展示:

网友:
太棒了!期待2.0版本!!

网友:
H7-TOOL 越来越好用了

网友A:
期待加入更多实用功能,上位机、H7-TOOL通通 ALL IN ONE。
有个想法仅供参考,就是加入脚本解析,用lua解析串口的数据。以及用lua绘制一些图形化界面,图形化展示数据。感觉这样灵活性很大。不仅能当主设备主动采集还能当从设备回复应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加入更多实用功能,上位机、H7-TOOL通通 ALL IN ONE。
有个想法仅供参考,就是加入脚本解析,用lu ...

脚本都已经支持了。

H7-TOOL的LUA界面刷新API简易使用说明(2020-12-15)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2364

网友A:
引用 楼主:
脚本都已经支持了。

H7-TOOL的LUA界面刷新API简易使用说明(2020-12-15)

H7-Tool的这个我知道,我说的是上位机上,毕竟h7-tool的屏幕还是小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H7-Tool的这个我知道,我说的是上位机上,毕竟h7-tool的屏幕还是小了些。

你说的是这个吧

网友A:
功能差不多,只不过数据的解析和界面的绘制都是在上位机完成的,H7-Tool只是起到一个传输数据的作用。有点类似你之前分享的这个 ,https://github.com/Serial-Studio/Serial-Studio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能差不多,只不过数据的解析和界面的绘制都是在上位机完成的,H7-Tool只是起到一个传输数据的作用。有 ...

那就是全部在上位机做数据展示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就是全部在上位机做数据展示了。

是的,这样上位机软件也是一个功能强大的调试工具了。当然这只是个人的一些想法。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这样上位机软件也是一个功能强大的调试工具了。当然这只是个人的一些想法。仅供参考。

好的,谢谢。

当前的话,需要先做几个更加实用的LUA模板,方便大家参考自己实现,有案例就方便自己玩,

网友B:
只是用单片自带的USB可以么??不外加USB3300芯片。是不是就是速度慢了一点,其他没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用单片自带的USB可以么??不外加USB3300芯片。是不是就是速度慢了一点,其他没影响?

全速HID的话,速度太慢。1ms一帧,每帧最高64字节,最高理论值是64KB/S,实际速度也就40KB左右。

网友:
cool ! 坐等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