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助工具] 分享一个Cortex M 的FLASH算法提取器,用来解析FLM或FLX文件,使用H7-TOOL中的算法代码

楼主(2021-03-22):
感谢H7-TOOL的开源,我把其中FLM中提取FLASH下载算法的代码移植到了PC上,由原来的C 转成了C#
由于C#没有指针,移植的过程相当痛苦

特意来分享一下

软件界面:

点击保存:

.c文件里面的内容

#include "S29JL032H_BOT.h"

static const uint8_t  flash_code[] = {
    0x00, 0xBE, 0x0A, 0xE0, 0x0D, 0x78, 0x2D, 0x06, 0x68, 0x40, 0x08, 0x24, 0x40, 0x00, 0x00, 0xD3,
    0x58, 0x40, 0x64, 0x1E, 0xFA, 0xD1, 0x49, 0x1C, 0x52, 0x1E, 0x00, 0x2A, 0xF2, 0xD1, 0x70, 0x47,
    0x10, 0xB5, 0x01, 0x88, 0x4E, 0x4C, 0xC1, 0xF3, 0x80, 0x13, 0x4C, 0x44, 0x21, 0x60, 0x01, 0x88,
    0x21, 0x60, 0xC1, 0xF3, 0x80, 0x12, 0x9A, 0x42, 0x0C, 0xD0, 0x13, 0x46, 0x89, 0x06, 0xF6, 0xD5,
...
};

const program_target_t flash_algo = {
    0x20000061,         // Init
    0x2000006B,         // UnInit
    0x2000006F,         // EraseChip
    0x200000B3,         // EraseSector
    0x20000101,         // ProgramPage
    //0x00000000,         // CheckBlank
    //0x00000000,         // Verify

    // BKPT : start of blob + 1
    // RSB  : address to access global/static data
    // RSP  : stack pointer
    {
    0x20000001,
    0x20000570,
    0x20002000
    },

    0x20000170,         // mem buffer location
    0x20000000,         // location to write prog_blob in target RAM
    sizeof(flash_code), // prog_blob size
    flash_code,         // address of prog_blob
    0x00000400,         // ram_to_flash_bytes_to_be_written
};

网友A(2022-09-09):
请问这个地方的地址是如何能直接从文件中获取的呢?
const program_target_t flash_algo = {
    0x20000061,         // Init
    0x2000006B,         // UnInit
    0x2000006F,         // EraseChip
    0x200000B3,         // EraseSector
    0x20000101,         // ProgramPage
    //0x00000000,         // CheckBlank
    //0x00000000,         // Verify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地方的地址是如何能直接从文件中获取的呢?
const program_target_t flash_algo = {
    0x20000 ...

对. FLM里面可以提取出来。

网友:
如果我需要将上面的这个文件,打包为一个bin文件,然后通过ota穿到ram中,后面烧录其他程序的时候使用。
这个bin文件,应该如何生成呢?

网友:
已经想到办法了,可以直接在工程文件中做单独位置加载。
然后通过mdk的fromelf 命令,分为2个文件,应该是可以的。
类似原来的字库的做法。

网友(2023-03-24):
非常好,感谢感谢

网友(2023-06-20):
大佬 有没有源码分享一下

网友B(2024-06-11):
为啥不同的算法转换软件转出来的 函数入口地址会有差异?而且有些函数转换不全呢?

函数不全嘛,还好理解。但入口地址不一样,这个不会出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不同的算法转换软件转出来的 函数入口地址会有差异?而且有些函数转换不全呢?

函数不全嘛,还好理 ...

还有这种事情?肯定是识别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