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7789驱动显视颜色的疑惑

楼主(2021-03-22):
大神,是这样的。我用的429ltdc驱动rgb565接口屏。往显存里写0xf800显示蓝色,所以把驱动芯片设为bgr就正常了,但是此时我用3线spi驱动显视就又成蓝色了?两种方法正好相反这是怎么回事。还有我用emwin位图转换生成c数组。选的保存High color565这时我又得把屏幕重设回rgb才能正常使用。

网友A:
两种接口方式的颜色对比,我倒是没有对比过。

不过你说的emWin位图问题,可以解决,你可以生成BGR格式位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种接口方式的颜色对比,我倒是没有对比过。

不过你说的emWin位图问题,可以解决,你可以生成BGR格式位 ...

嗯,我只是奇怪。用emwin转换的位图是rgb,显示芯片设为rgb格式,这时ltdc显示正常,也就是都配置对的。但我只接往显存写红色,ltdc 刷出来确是蓝色,疑惑的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我只是奇怪。用emwin转换的位图是rgb,显示芯片设为rgb格式,这时ltdc显示正常,也就是都配置对的。 ...

emWin库也还有两种,一种是ARGB8888格式,还有一种是ABGR8888

楼主:
引用 网友A:
emWin库也还有两种,一种是ARGB8888格式,还有一种是ABGR8888

谢谢硬汉的回复,我用emwin位图转换了下红色,发现生成的数组是bgr格式的,我以为high 565这个输出默认是rgb格式。用宏定义分开了串行与rgb接口格式不一至,先这样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