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QSPI] 有H7的SPI的bootloader例程嘛

楼主(2021-03-23):
如题,芯片是W25QXX系列的

网友A:
STM32H7花式玩转QSPI Flash教程更新完毕,MDK下载算法制作,MDMA方式,内存映射方式,程序执行等全部集齐(2020-11-09)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1064&fromuid=58

网友:
我做了一个。
bootloader 在片内 128K flash 上。
程序运行在 QSPI FLASH 上。
更新固件和恢复出厂固件保存在 SPI FLASH 上。
https://github.com/RT-Thread-Stu ... ojects/art_pi_qboot

网友:
两位大佬出手,很震撼!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H7花式玩转QSPI Flash教程更新完毕,MDK下载算法制作,MDMA方式,内存映射方式,程序执行等全部集齐( ...

我在使用教程里面的SPI下载例程下载的时候遇到了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