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Netx Duo connect函数是否存在bug

楼主(2021-03-23):
应用nxd_tcp_client_socket_connect发起连接,按理调用函数时使用NX_WAIT_FOREVER参数,若服务器未上电将阻塞,但实际并非如此,大概只等待十几秒。哪位知道原因

网友A:
看下返回值。

NX_SUCCESS (0x00) Successful socket connect
NX_WAIT_ABORTED (0x1A) Requested suspension was aborted by a call to tx_thread_wait_abort
NX_IP_ADDRESS_ERROR (0x21) Invalid server IPv4 or IPv6 address
NX_NOT_BOUND (0x24) Socket is not bound
NX_NOT_CLOSED (0x35) Socket is not in a closed state
NX_IN_PROGRESS (0x37) No wait was specified, connection attempt is in progress
NX_INVALID_INTERFACE (0x4C) Invalid interface index.
NX_NO_INTERFACE_ADDRESS (0x50) The network interface does not have valid IPv6 address
NX_NOT_ENABLED (0x14) TCP not enabled
NX_INVALID_PORT (0x46) Invalid port
NX_PTR_ERROR (0x07) Invalid socket pointer
NX_CALLER_ERROR (0x11) Invalid caller of this service
NX_NOT_CONNECTED (0x38) Connection fails.

网友B:
你NETXduo是使用cubemx生成的吗 是否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
系统内部会进行默认NX_TCP_MAXIMUM_RETRIES (10)次重传SYN包,如果对方无响应则连接会关闭。这个重传逻辑也适用于其它API,不管等待时间是多少,只要TCP连接关闭了,那么等待的线程会被立刻唤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NETXduo是使用cubemx生成的吗 是否可以正常工作?

没有用 cubemx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返回值。

NX_SUCCESS (0x00) Successful socket connect

返回NX_NOT_CONNECTED (0x38) Connection fai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