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中TEXT字体使用自己生成的字库翻转显示

楼主(2021-03-23):
在EMWIN中想要屏幕显示翻转,使用GUI_SetOrientation(GUI_ROTATION_180);函数之后,对于按键使用Bitmap图片显示没有问题,文本控件显示的文本使用自己生成的字库,显示与想要的方向效果相反,但是使用默认字体,显示方向是正常的,我想请问一下,这个是为什么,如下图所示。顶部是默认的自定义字体,下面圈出来的system应该在箭头所指的位置,但是使用自己生成的字库,显示位置,方向都翻转了

网友A:
你这个旋转是基于那种方式,修改底层扫描方向寄存器还是靠emWin动态内存做的旋转,靠动态内存的话,GUI_Init函数后,先调用这个旋转函数,然后创建是否正常

然后你的自定义字体是emWin的FontCvt生成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旋转是基于那种方式,修改底层扫描方向寄存器还是靠emWin动态内存做的旋转,靠动态内存的话,GUI_Ini ...

我是在LCD_X_Config中调用的这个GUI_SetOrientation(GUI_ROTATION_180);函数,然后在创建的,自定义自己是用FontCvt生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旋转是基于那种方式,修改底层扫描方向寄存器还是靠emWin动态内存做的旋转,靠动态内存的话,GUI_Ini ...

RGB使用LTDC怎么修改修改“底层扫描方向寄存器”,这个应该怎么设置,您能告诉我一下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旋转是基于那种方式,修改底层扫描方向寄存器还是靠emWin动态内存做的旋转,靠动态内存的话,GUI_Ini ...

还有就是我使用这个GUI_SetOrientation(GUI_ROTATION_180);函数之后,屏幕会出现花屏的现象,这个问题挺奇怪的,您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RGB使用LTDC怎么修改修改“底层扫描方向寄存器”,这个应该怎么设置,您能告诉我一下吗,谢谢

RGB屏一般不支持。说的是RA8875那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我使用这个GUI_SetOrientation(GUI_ROTATION_180);函数之后,屏幕会出现花屏的现象,这个问题挺 ...

晚上有时间的话,我用我们的旋转例子试试。

绘制个自定义的字体就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RGB屏一般不支持。说的是RA8875那种。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晚上有时间的话,我用我们的旋转例子试试。

绘制个自定义的字体就行吧。

对,绘制的TEXT控件,显示文本,然后生成的字体是抗锯齿的4pp的,麻烦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