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升级到5.34版后编译程序出现的一个提示

楼主(2021-03-23):
升级到MDK5.34版后,编译一个LPC54114的测试软件,出现一个警告,不知是何意思?
D:\Keil_v5\Arm\Packs\NXP\LPC54114_DFP\13.0.0\arm\startup_LPC54114_cm4.S(119): warning: Reset_Handler changed binding to STB_WEAK

网友:
搜了下,这个是AC6.15编译出来的,这个要手动解决了。

https://www.keil.com/support/man ... rn1510589975221.htm

网友:
GCC的extern inline,估计是这个作用

网友A:
我们的软件用V6.15编译运行没有问题。使用V6.16编译就在对FLASH初始化操作时进入硬件故障中断,无法使用。退回V6.15编译正常。

网友:
首先检查啥问题,不要无脑替换,要真有bug,可以向arm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的软件用V6.15编译运行没有问题。使用V6.16编译就在对FLASH初始化操作时进入硬件故障中断,无法使用。 ...

好好研究自己代码,我可以认为,咱还是没有实力,无脑替换软件版本,那你就不要更新。首先是发现自己的问题,然后论证。

网友:
一般来说,软件升级会修复原先的BUG,然后再带来新的BUG,对软件行业来说是很正常的,Windows不也经常打补丁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