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SIS-RTOS] 程序不能成功跳转到main函数

楼主(2021-03-23):
程序全速运行一直卡在这里 不能跳转到main函数   这是咋原因 ??、硬汉

网友:
这个一般多见于HSE_VALUE大小和你板子的实际晶振大小不一致,还有就是你的部分外设初始化有问题。

楼主:
HSE 这里确认应该没错吧

这两张截图是程序有跳转    实际如果不搞跳转   就能进到main函数这里   难道跳转有问题??以前MD4下面都是这么跳转的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HSE 这里确认应该没错吧

这两张截图是程序有跳转    实际如果不搞跳转   就能进到main函数这里   难道 ...

中断向量表位置在SystemInit函数里面就设置好试试

楼主:
重新新建了一个空白工程 能正常跳转main函数
然后我再勾选RTX,再进入调试就不能进入main函数了
再取消RTX选项  ,又正常了。硬汉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新建了一个空白工程 能正常跳转main函数
然后我再勾选RTX,再进入调试就不能进入main函数了
再取消 ...

你这个是用RTX5作为APP吗,干脆参考我这个吧

分享个基于STM32H7的BOOT和APP代码都使用RTX5的案例,相互之间任意跳转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7247&fromuid=58

楼主:
谢谢 , 问题解决,  把这个地方改一下 就正常了
这个地方和main入口第一句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2000); 一样的意思   设置中断向量表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断向量表位置在SystemInit函数里面就设置好试试

难道非得在这里设置好才行  太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