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请问有STM32F407VGT6国产替代吗?

楼主(2021-03-23):
大家好,ST公司的STM32F407VGT6现在好贵,而且也不是太好买,不知道有哪种国产替代的芯片,最好硬件、软件都无需改动,或者只小改软件的。
有用过的给大家介绍下哈。谢谢!

网友A:
雅特力403A,烧写ST32F103,程序改动不大。如果是STM32F407要用雅特力自己的库。

网友:
用他们自己的库。。。

网友:
GD32F407系列可以替换STM32F407

网友B:
GD32的AD输入阻抗极低(ST 10k ,GD 0.5K)有解决方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GD32的AD输入阻抗极低(ST 10k ,GD 0.5K)有解决方案吗?

加运放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雅特力403A,烧写ST32F103,程序改动不大。如果是STM32F407要用雅特力自己的库。

AT32F407和stm32F107pintopin,和st的407不兼容,AT的407A才和st的407pintopin,但不知道哪里有卖

网友:
GD32F407系列跟STM32F407系列管脚大部分型号是兼容的,但电路特性不一样,PCB肯定要重新设计验证,软件源代码也要修改
电子元器件兼容一般是指管脚兼容,不代表电路特性一样,换了肯定要重新设计验证的,不像螺丝随便换都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GD32的AD输入阻抗极低(ST 10k ,GD 0.5K)有解决方案吗?

ADC的输入阻抗都是好几个兆欧的啊,你们说的几k的阻抗是个什么参数》?

网友:
AT32F407VCT7与STM32F407VET6 只有1对电源引脚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ADC的输入阻抗都是好几个兆欧的啊,你们说的几k的阻抗是个什么参数》?

不会吧?st的我没注意。原来PIC和kinetis我看过,都很小。需要外面配运放

网友(2022-05-18):
可以看下中科芯的CKS32F407VGT,软硬兼容不做改动

网友:
可以看下中科芯的CKS32F407VGT6,软硬兼容,不做改动;需要资料可以私聊下我,13211060256

网友:
CKS32F407VGT6

网友D:
你好  STM32F407IGT6 中科芯有没有替换的型号,软硬件改动大吗?我们目前挂载的外设比较多,NAND  SRAM FRAM IIC时钟,SPI加密芯片,串口全用还需要外扩2串口,DM9000  2个

网友:
nuc980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2022-07-28):
引用 网友D:
你好  STM32F407IGT6 中科芯有没有替换的型号,软硬件改动大吗?我们目前挂载的外设比较多,NAND  SRAM F ...
NAND  SRAM FRAM IIC时钟,SPI加密芯片,串口全用还需要外扩2串口,DM9000  2个

4条总线片选信号全用上了?(NAND, SRAM,2*DM9000)

网友:
现在不贵了吧,几十块钱可以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