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FlashFS] 兼容手机OTG问题

楼主(2021-03-23):
您好,目前在做基于TF卡的rl-Flashfs文件系统,通过SPI口存储文件后,用电脑读取没有问题,用手机OTG读取文件会有丢失现象,一般越大的文件越容易丢失(几十M),请问是存在兼容的问题吗?

网友A:
这个貌似是你没移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貌似是你没移植好。

请问,rl-flash有关于手机OTG方面的应用或者测试吗?目前在电脑端测试没有问题,就是手机端有时出现了,不知道从哪方面找原因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rl-flash有关于手机OTG方面的应用或者测试吗?目前在电脑端测试没有问题,就是手机端有时出现了, ...

没问题,之前我还专门测试过这个问题,FatFS+ST USB和FlashFS + RL-USB两种方式。

将H7-TOOL接到手机做模拟U盘和供电也是没问题的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id=96198&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