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已处理--MISO没接----有没有硬件spi读取LCD屏ID的例程?

楼主(2021-03-23):
大家有没有硬件spi读取LCD屏ID的例程?
我这边驱动硬件SPI显示没有问题,就是读不到LCD的ID,请问该怎么处理?

屏幕型号是ST7735,当然例程什么型号都可以,主要是方法。
以下是写命令和写数据

---------------------------------------------------------------------------------

static void Lcd_WriteData8(u8 data)
{
    SPI_ReadWriteData(data);
}
void Lcd_WriteIndex(u8 Cmd)
{
    LCD_RS_LOW();
    LCD_CS_LOW();
    Lcd_WriteData8(Cmd);
    LCD_CS_HIGH();
}
void Lcd_WriteData(u8 Data)
{
    LCD_RS_HIGH();
    LCD_CS_LOW();
    Lcd_WriteData8(Data);
    LCD_CS_HIGH();
}
void LCD_WriteData_16Bit(u16 Data)
{
    LCD_RS_HIGH();
    LCD_CS_LOW();
    Lcd_WriteData8(Data>>8);
    Lcd_WriteData8(Data);
    LCD_CS_HIGH();
}

网友A:
我们H7-TOOL的SPI 显示屏是用的ST7789,你可以参考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H7-TOOL的SPI 显示屏是用的ST7789,你可以参考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 ...

谢谢,我刚才看了下,里面没有用到硬件SPI读屏幕ID的操作,
我这边写数据、写命令都没问题,就是读取有问题

--------------------
可以结帖了, 我这边发现MISO引脚没有接,那就是硬件都不支持了,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