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自带的5点校准
特别照顾组

楼主(2021-03-24):
昨天想利用emwin自带的GUI_TOUCH_CalcCoefficients函数做5点校准。
(1)开机后,使用GUI_TOUCH_CalcCoefficients校准后可以用
(2)我把参考数据和采样数据保存EEPROM后,上电读出来后再GUI_TOUCH_CalcCoefficients,发现触摸没反应,是不是还要调什么函数。

真搞不懂那几个函数要怎么用,网上搜基本是自己的校准算法。隔壁也说得不清不楚。

网友:
你貌似搞错了,emWin带的两点校准。最早UCGUI3.98时代我们还在用,已经好多年不用了,因为一些线性度较差的场合不好用。

网友:
这个贴上就是早期做的记录,用的emWin的自带触摸方案

第1期:安富莱 4.3寸,5寸,7寸RA8875屏触摸校准自动识别解决办法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07&fromuid=58

第2期:安富莱 4.3寸,5寸,7寸RA8875屏触摸校准参数自动加载例程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2613&fromuid=58

楼主:
不试试用emwin的自带多点校准函数GUI_TOUCH_CalcCoefficients,校准下5和9点?我搞了几天,实时可以,数据存EEPROM后,读出来就不行。不知道什么原因。
2点事OK的。

2点校准函数是GUI_TOUCH_Calibrate
多点校准是GUI_TOUCH_CalcCoefficients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试试用emwin的自带多点校准函数GUI_TOUCH_CalcCoefficients,校准下5和9点?我搞了几天,实时可以,数据 ...

还真有多点触摸,有时间了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