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ThreadX NetXDUO上电未插入网线的解决办法

楼主(2021-03-24):
在底层驱动这里先初始化PHY芯片即可,然后等待网线插入。

F4和H7的ETH的HAL版驱动略有不同,但处理方法是一样的。

关键部分:

    /* Initialize the DM9162 ETH PHY */
    DM9162_Init(&DM9162);

    PHYLinkState = DM9162_GetLinkState(&DM9162);

    while(PHYLinkState <= DM9162_STATUS_LINK_DOWN)
    {
        PHYLinkState = DM9162_GetLinkState(&DM9162);
        tx_thread_sleep(100);
    }

完整:

/* 这里直接将相对变量和头文件都放在这里 */
#include "dm9162.h"

dm9162_Object_t DM9162;
TX_THREAD *netx_thread_ptr;

static UINT  _nx_driver_hardware_initialize(NX_IP_DRIVER *driver_req_ptr)
{
INT PHYLinkState;
UINT duplex, speed = 0;
dm9162_IOCtx_t  DM9162_IOCtx = {ETH_PHY_IO_Init,
                               ETH_PHY_IO_DeInit,
                               ETH_PHY_IO_WriteReg,
                               ETH_PHY_IO_ReadReg,
                               ETH_PHY_IO_GetTick};
NX_PACKET           *packet_ptr;
UINT                i;
ETH_DMADescTypeDef  *DMATxDesc;
ETH_DMADescTypeDef  *DMARxDesc = nx_driver_information.nx_driver_information_dma_rx_descriptors;

    HAL_ETH_MspInit(NULL);

    /* Default to successful return.  */
    driver_req_ptr -> nx_ip_driver_status =  NX_SUCCESS;

    /* Setup indices.  */
    nx_driver_information.nx_driver_information_receive_current_index = 0;
    nx_driver_information.nx_driver_information_transmit_current_index = 0;
    nx_driver_information.nx_driver_information_transmit_release_index = 0;

    /* Clear the number of buffers in use counter.  */
    nx_driver_information.nx_driver_information_number_of_transmit_buffers_in_use = 0;

    /* Make sure there are receive packets... otherwise, return an error.  */
    if (nx_driver_information.nx_driver_information_packet_pool_ptr == NULL)
    {

        /* There must be receive packets. If not, return an error!  */
        return(NX_DRIVER_ERROR);
    }

    EthHandle.Instance = ETH;
    EthHandle.Init.MACAddr = _nx_driver_hardware_address;
    EthHandle.Init.AutoNegotiation = ETH_AUTONEGOTIATION_ENABLE;
    EthHandle.Init.MediaInterface = ETH_MEDIA_INTERFACE_RMII;
    EthHandle.Init.RxMode = ETH_RXINTERRUPT_MODE;
    EthHandle.Init.ChecksumMode = ETH_CHECKSUM_BY_HARDWARE;
    EthHandle.Init.PhyAddress = DM9162_PHY_ADDR;

    /* Set PHY IO functions */
    DM9162_RegisterBusIO(&DM9162, &DM9162_IOCtx);

    /* Initialize the DM9162 ETH PHY */
    DM9162_Init(&DM9162);

    PHYLinkState = DM9162_GetLinkState(&DM9162);

    while(PHYLinkState <= DM9162_STATUS_LINK_DOWN)
    {
        PHYLinkState = DM9162_GetLinkState(&DM9162);
        tx_thread_sleep(100);
    }

    switch (PHYLinkState)
    {
      case DM9162_STATUS_100MBITS_FULLDUPLEX:
        duplex = ETH_MODE_FULLDUPLEX;
        speed = ETH_SPEED_100M;
        break;
      case DM9162_STATUS_100MBITS_HALFDUPLEX:
        duplex = ETH_MODE_HALFDUPLEX;
        speed = ETH_SPEED_100M;
        break;
      case DM9162_STATUS_10MBITS_FULLDUPLEX:
        duplex = ETH_MODE_FULLDUPLEX;
        speed = ETH_SPEED_10M;
        break;
      case DM9162_STATUS_10MBITS_HALFDUPLEX:
        duplex = ETH_MODE_HALFDUPLEX;
        speed = ETH_SPEED_10M;
        break;
      default:
        duplex = ETH_MODE_FULLDUPLEX;
        speed = ETH_SPEED_100M;
        break;
    }

    EthHandle.Init.Speed = speed;
    EthHandle.Init.DuplexMode = duplex;

    /* Configure Ethernet peripheral (GPIOs, clocks, MAC, DMA) */
    if (HAL_ETH_Init(&EthHandle) != HAL_OK)
    {
        /* Return error.  */
        return(NX_DRIVER_ERROR);
    }

    /* Initialize TX Descriptors list: Ring Mode.  */

    /* Fill each DMATxDesc descriptor with the right values.  */
    for(i = 0; i < NX_DRIVER_TX_DESCRIPTORS; i++)
    {
        /* Get the pointer on the ith member of the Tx Desc list.  */
        DMATxDesc = &nx_driver_information.nx_driver_information_dma_tx_descriptors[i];

#ifdef HARDWARE_CHECKSUM_ENABLE

        /* Set Second Address Chained bit and checksum offload options.  */
        DMATxDesc -> Status = ETH_DMATXDESC_TCH | ETH_DMATXDESC_IC | ETH_DMATXDESC_CIC_TCPUDPICMP_FULL | ETH_DMATXDESC_CIC_IPV4HEADER;
#else

        /* Set Second Address Chained bit.  */
        DMATxDesc -> Status = ETH_DMATXDESC_TCH | ETH_DMATXDESC_IC;
#endif

        /* Initialize the next descriptor with the Next Descriptor Polling Enable */
        if(i < (NX_DRIVER_TX_DESCRIPTORS - 1))
        {
            /* Set next descriptor address register with next descriptor base address */
            DMATxDesc -> Buffer2NextDescAddr = (ULONG)(nx_driver_information.nx_driver_information_dma_tx_descriptors + i + 1);
        }
        else
        {
            /* For last descriptor, set next descriptor address register equal to the first descriptor base address */
            DMATxDesc -> Buffer2NextDescAddr = (ULONG) nx_driver_information.nx_driver_information_dma_tx_descriptors;
        }
    }

    /* Set Transmit Descriptor List Address Register */
    ETH -> DMATDLAR = (ULONG) nx_driver_information.nx_driver_information_dma_tx_descriptors;

    /* Initialize RX Descriptors list: Ring Mode  */

    /* Fill each DMARxDesc descriptor with the right values */
    for(i = 0; i < NX_DRIVER_RX_DESCRIPTORS; i++)
    {

        /* Allocate a packet for the receive buffers.  */
        if (nx_packet_allocate(nx_driver_information.nx_driver_information_packet_pool_ptr, &packet_ptr,
                               NX_RECEIVE_PACKET, NX_NO_WAIT) == NX_SUCCESS)
        {

            /* Adjust the packet.  */
            packet_ptr -> nx_packet_prepend_ptr += 2;
            DMARxDesc[i].Buffer1Addr =          (uint32_t) packet_ptr -> nx_packet_prepend_ptr;
            DMARxDesc[i].ControlBufferSize =    ETH_DMARXDESC_RCH | (packet_ptr -> nx_packet_data_end - packet_ptr -> nx_packet_data_start);

            /* Remember the receive packet poitner.  */
            nx_driver_information.nx_driver_information_receive_packets[i] =  packet_ptr;

            /* Set Own bit of the RX descriptor Status.  */
            DMARxDesc[i].Status =  ETH_DMARXDESC_OWN;
        }
        else
        {

            /* Cannot allocate packets from the packet pool. */
            return(NX_DRIVER_ERROR);
        }

        /* Initialize the next descriptor with the Next Descriptor Polling Enable.  */
        if(i < (NX_DRIVER_RX_DESCRIPTORS - 1))
        {
            /* Set next descriptor address register with next descriptor base address.  */
            DMARxDesc[i].Buffer2NextDescAddr = (ULONG)(nx_driver_information.nx_driver_information_dma_rx_descriptors + i + 1);
        }
        else
        {
            /* For last descriptor, set next descriptor address register equal to the first descriptor base address.  */
            DMARxDesc[i].Buffer2NextDescAddr = (uint32_t)(nx_driver_information.nx_driver_information_dma_rx_descriptors);
        }
    }

    /* Save the size of one rx buffer.  */
    nx_driver_information.nx_driver_information_rx_buffer_size = packet_ptr -> nx_packet_data_end - packet_ptr -> nx_packet_data_start;

    /* Clear the number of buffers in use counter.  */
    nx_driver_information.nx_driver_information_multicast_count = 0;

    /* Set Receive Descriptor List Address Register */
    ETH -> DMARDLAR = (ULONG) nx_driver_information.nx_driver_information_dma_rx_descriptors;

    /* Return success!  */
    return(NX_SUCCESS);
}

网友A:
如果中途吧网线拔掉 或者断电了,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中途吧网线拔掉 或者断电了,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啊 ?

中途插拔,我准备采用我此贴的方案:

【实战经验分享】一劳永逸的解决网线随意热插拔问题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5386&fromuid=58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途插拔,我准备采用我此贴的方案:

【实战经验分享】一劳永逸的解决网线随意热插拔问题

好哇,期待大神的完整作品啊,辛苦大神了

网友B(2021-07-20):
好像NetX没发现类似的函数来notify,是不是需要自己创建任务调用LAN8742_GetLinkState(&lan8742);来获取网线插拔状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NetX没发现类似的函数来notify,是不是需要自己创建任务调用LAN8742_GetLinkState(&lan8742);来获取网 ...

对,我是这么玩的。

NetX的原装玩法,我还没有研究。

网友C:
用NETX DUO做网络功能,PHY 芯片是 LAN8720。现在遇到个问题,上电之后 网口的两个灯都是暗亮,插不插网线都是暗亮,连不上网络,大家有遇到过吗? 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NETX DUO做网络功能,PHY 芯片是 LAN8720。现在遇到个问题,上电之后 网口的两个灯都是暗亮,插不插网线 ...

你的意思是用其它网络协议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NETX DUO做网络功能,PHY 芯片是 LAN8720。现在遇到个问题,上电之后 网口的两个灯都是暗亮,插不插网线 ...

估计硬件有问题吧 ??

网友D(2023-12-06):
楼主,请问现在有NETXDUO的网线插拔解决方案吗?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请问现在有NETXDUO的网线插拔解决方案吗?求

现在还没有一劳永逸的方案。

现在的机制式定期查询网线插拔状态,来对程序做处理

网友:
要重新初始化的话,必须要把所有的端口释放才可以,不知道有什么办法更便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