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RTX] 历时一年,断断续续的研究终于实现H7-TOOL高速USB的HID+MSC+CDC+WinUSB四合一

楼主(2021-03-24):
发帖庆祝

虚拟两个HID,一个CDC,一个WinUSB,一个MSC。

网友:
技术杠杠的!

网友:
这个硬通货,金灿灿

网友A:
有教程随后推出吗,硬汉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教程随后推出吗,硬汉大哥?

后面有精力了继续更新

RL-USB教程开工制作,各种常用USB通信协议和上位机案例统统整出来,更新至第9章(2020-11-16)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9710&fromuid=58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后面有精力了继续更新

RL-USB教程开工制作,各种常用USB通信协议和上位机案例统统整出来,更新至第9章 ...

fl-flashfs真是个残疾的fs,这个长文件名真的是毫无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fl-flashfs真是个残疾的fs,这个长文件名真的是毫无办法

你说的中文支持吧,这个确实是个遗憾。

网友C:
虽有H7-TOOL在手,一下子这么多功能,不知从何学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虽有H7-TOOL在手,一下子这么多功能,不知从何学起了

不用学,就当个工具用是最好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中文支持吧,这个确实是个遗憾。

我甚至想到了,跟踪二进制代码,用mpu内存保护的方式陷入中断,只要访问相应内存,在中断中复制那一段代码对应的指令,rl-flashfs简单的把长文件名的unicode直接取字节。
但是,问题是即使获取了正确的长文件名,也无法用这个长文件名打开文件!!!
你说气不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甚至想到了,跟踪二进制代码,用mpu内存保护的方式陷入中断,只要访问相应内存,在中断中复制那一段代 ...

对,仅支持ASCII。

网友(2021-05-19):
强,这工具太值了,

网友D(2023-03-11):
速度呢HID和CDC哪个速度快?WinUSB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速度呢HID和CDC哪个速度快?WinUSB呢?

我们这个高速USB,都不慢,特别是高速HID,速度也可以做到24MB/S

网友E:
请教下,这种是不是相当于有四个设备描述符,每个的端点描述符可以相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下,这种是不是相当于有四个设备描述符,每个的端点描述符可以相同吗

一般情况下,复合的每个设备使用的IN OUT端点均不同,得分别描述。

网友F:
请教下,虚拟出的4个usb设备,它们的vid pid都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下,虚拟出的4个usb设备,它们的vid pid都一样吗?

对。

网友:
可以搞成每个vid pid都自定义的吗?

网友(2023-05-04):
一个usb不是只能有一个设备描述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