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ThreadX GUIX带的截图函数gx_utility_canvas_to_bmp

楼主(2021-03-24):
使用GUIX,我们基本是在GUIX Studio将所有界面都设计好的方式,所以直接在GUIX Stduio上截图即可。

特殊情况需要直接在板子上面截图的话,可以使用此函数gx_utility_canvas_to_bmp

网友A(2024-09-18):
这个函数貌似只是写 bmp 文件到 sd 卡或者是 u盘的吧 ?

有没有提供 解码 bmp 图片显示的函数呀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函数貌似只是写 bmp 文件到 sd 卡或者是 u盘的吧 ?

有没有提供 解码 bmp 图片显示的函数呀 ?

添加到GUIX Studio里面比较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添加到GUIX Studio里面比较方便

网友B(2024-11-06):
请问有没有截图到JPG格式的?回头可以用gx_utility_canvas_to_bmp显示出来?gx_utility_canvas_to_bmp目前好像不支持bmp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有没有截图到JPG格式的?回头可以用gx_utility_canvas_to_bmp显示出来?gx_utility_canvas_to_bmp目前 ...

JPG格式不支持,仅支持截图成bmp文件格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JPG格式不支持,仅支持截图成bmp文件格式

如果需要在界面上画一个图,保存起来,下次可以再加载显示到界面上,应该怎么做呢?

我现在想到两种方案。
1.画完图之后,调用gx_canvas_pixelmap_get,得到一个像素图的结构,这个结构和里面像素图的数据怎么保存到Flash上呢?
下次用gx_canvas_pixelmap_draw加载出来就可以

2.用gx_utility_canvas_to_bmp,得到一个bmp图片,转换成jpg,再保存到Flash上。下次用gx_canvas_pixelmap_draw画出来。但是bmp转jpg感觉比较多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需要在界面上画一个图,保存起来,下次可以再加载显示到界面上,应该怎么做呢?

我现在想到两种方 ...

这个思路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