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__initial_sp在C函数中如何使用

楼主(2021-03-24):
用的是NXP17系列单片机,按如下方式调用,打印出来的值和我在.map文件找到的值不一样
extern uint32_t __initial_sp;
printf("%d, ", __initial_sp);

网友:
采用类似这种方法

#ifndef __PROGRAM_START
#define __PROGRAM_START           __main
#endif

#ifndef __INITIAL_SP
#define __INITIAL_SP              Image$$ARM_LIB_STACK$$ZI$$Limit
#endif

#ifndef __STACK_LIMIT
#define __STACK_LIMIT             Image$$ARM_LIB_STACK$$ZI$$Base
#endif

#ifndef __VECTOR_TABLE
#define __VECTOR_TABLE            __Vectors
#endif

#ifndef __VECTOR_TABLE_ATTRIBUTE
#define __VECTOR_TABLE_ATTRIBUTE  __attribute__((used, section("RESET")))
#endif

楼主:
已解决
printf("%d, ", &__initial_sp);

网友A(2022-03-16):
我也遇到,能说下你是怎么解决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能说下你是怎么解决的吗

这个就是。

MDK获取未使用RAM空间首地址方法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1353&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