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uchGFX] 2.8寸TFTLCD+stm32F429是否可以使用TouchGFX?

楼主(2021-03-24):
现在手上有一个 2.8寸TFTLCD+stm32F429的板子。想要学习一下用TouchGFX开发界面。网上找了许多例程都是RGB接口的屏,不知道MCU_LCD屏是否可以移植,或者有没有使用TFT屏的demo程序可供参考。要是实在不行只能买个RGB的屏了。

网友A:
MCU_LCD的目前好像不支持。。我只知道RGB的肯定可以,结合的最好,SPI总线需要自己修改一部分驱动

网友B:
支持,自己改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U_LCD的目前好像不支持。。我只知道RGB的肯定可以,结合的最好,SPI总线需要自己修改一部分驱动

谢谢解答,看来这和emwin的显示驱动部分还是有差异的。那就直接搞个RGB屏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自己改改就好了~~~

没有找到类似例程,不知道怎么改驱动部分。大佬可否指教一下具体怎么移植。看了下MCU_LCD驱动接口函数基本都是画点划线。LTDC接口是直接通过RGB接口送到LCM。不知道怎么去实现接口兼容。

MCU-LCD屏与RGB-LCD屏数据传输模式差别:
        RGB屏只需显存组织好数据。启动显示后。LCD-DMA会自动把显存通过RGB接口送到LCM。
        MCU屏则需要发送画点的命令来修改MCU内部RAM。(即不能直接MCU屏RAM)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找到类似例程,不知道怎么改驱动部分。大佬可否指教一下具体怎么移植。看了下MCU_LCD驱动接口函数基 ...

同问,最近在看官方文档,MCU屏是支持的,但我不会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找到类似例程,不知道怎么改驱动部分。大佬可否指教一下具体怎么移植。看了下MCU_LCD驱动接口函数基 ...

官方文档说和SPI一样的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