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Threadx全家桶番外篇之STM32cubeIDE携手Threadx + ModuleX动态应用加载 C位出道

楼主(2021-03-25):
硬汉的ThreadX综合例程,ThreadX内核,FileX,NetXDUO,USBX,GUIX悉数到场,MDK AC5,MDK AC6,IAR和GCC四个版本也元神归位。是不是还差点什么,没错那就来一个STM32cubeIDE + ModuleX动态应用加载爽一下。
en....
ThreadX内核,FileX,NetXDUO,USBX,GUIX,ModuleX悉数到场,MDK AC5,MDK AC6,IAR、GCC(Embedded Studio)和 GCC (STM32cubeIDE)五个版本元神归位也不错。

开发环境:
操作系统 WINDOW7
开发板  安富莱V7开发板
开发工具 STM32cubeIDE、STM32CubeProgrammer、gcc-arm-none-eabi

STM32cubeIDE的gcc-arm-none-eabi加入系统环境变量:参考路径:C:\STM32CubeIDE_1.4.0\STM32CubeIDE\plugins\com.st.stm32cube.ide.mcu.externaltools.gnu-tools-for-stm32.9-2020-q2-update.win32_1.5.0.202011040924\tools\bin

工程文件:

想像用手机APP一样安装程序? 那它来了。。。。" />
第一步:

工程介绍

工程介绍

第二步:
第三步:

第四步:
路径:threadx_projec_1.0\threadx_module\module1
文件:sample_threadx_module.c 里的函数thread_2_entry线程负责++计数
void    thread_2_entry(ULONG thread_input)
{

ULONG   received_message;
UINT    status;

    /* This thread retrieves messages placed on the queue by thread 1.  */
    while(1)
    {
        /* Test memory handler.  */
        *(ULONG *)0x20010000 = thread_2_counter++;

        tx_thread_sleep(1000);

        /* Retrieve a message from the queue.  */
        status = tx_queue_receive(queue_0, &received_message, TX_WAIT_FOREVER);

        /* Check completion status and make sure the message is what we
           expected.  */
        if ((status != TX_SUCCESS) || (received_message != thread_2_messages_received))
            break;

        /* Otherwise, all is okay.  Increment the received message count.  */
        thread_2_messages_received++;
    }
}

串口工具打印结果:

到此,系统完成动态应用加载并且成功运行!!!

上面说明没搞懂或者感兴趣的可以看一下官方文档和官方例程了解一下,

官方文档: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azure/rtos/threadx-modules/chapter1
官方例程:https://github.com/azure-rtos/threadx/tree/master/ports_module/cortex-m7/gnu

楼主:
可玩性还是很高的,还在摸索中。。。

网友:
比较感兴趣,期待楼主后续文章。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有个工程就足够了。

网友:
这个好,一直以来都想把所有的集成到cubemx里面。太方便了。

网友:
能介绍一下这个工程怎么用吗?

网友:
没看懂怎么使用,

楼主(2021-07-07):
动态应用加载成功运行了,工程已更新。。。

楼主:
路径:threadx_projec_1.0\threadx_module\module1\sample_threadx_module.c
如果在这个文件给全局变量默认值,应用就运行不了,麻烦硬汉帮忙看一原因,工程都是基于V7开发板的。
例如:
ULONG           thread_0_counter = 0x55AA55AA;

网友A:
楼主厉害,终于突破了,参考楼主的工程研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终于突破了,参考楼主的工程研究下。

终于突破了,分享给大家一起研究。

网友B:
这种玩法,在Keil MDK下可以不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玩法,在Keil MDK下可以不 ?

可以的,参考:https://github.com/azure-rtos/th ... odule/cortex_m7/ac5

网友C:
厉害了,threadx还真能这样玩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了,threadx还真能这样玩儿

就这个好玩

网友D:
实测,对于有cache的芯片,load之后直接start的方式有坑。比如用内存拷贝把模块加载到一片内存,数据(数据+代码)采用回写可能有部分驻留在Dcache里,而运行模块时会从Icache或内存里取指令,导致模块发生错误。所以正确流程应该在load 之后 ,clean 模块所在位置的Dcache,inv模块所在位置的Icache,然后才能执行txm_module_manager_start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测,对于有cache的芯片,load之后直接start的方式有坑。比如用内存拷贝把模块加载到一片内存,数据(数据 ...
对于cache的坑,工程上需要增加红色部分代码。

void    module_manager_entry(ULONG thread_input)
{

    /* Initialize the module manager.   */
    txm_module_manager_initialize((VOID *) module_ram, 32768);

    txm_module_manager_object_pool_create(object_memory, sizeof(object_memory));

    /* Register a fault handler.  */
    txm_module_manager_memory_fault_notify(module_fault_handler);

    /* Load the module that is already there, in this example it is placed there by the multiple image download.  */
    txm_module_manager_memory_load(&my_module, "my module", (VOID *) 0x08100000);

    /* Enable 128 byte read/write shared memory region at 0x20010000.  */
    txm_module_manager_external_memory_enable(&my_module, (void *) 0x20010000, 128, TXM_MODULE_MANAGER_SHARED_ATTRIBUTE_WRITE);

    SCB_CleanInvalidateDCache_by_Addr((uint32_t*)object_memory,16384);
    SCB_CleanInvalidateDCache_by_Addr((uint32_t*)module_ram,32768);
    SCB_InvalidateICache_by_Addr((uint32_t*)module_ram,32768);

    /* Start the module.  */
    txm_module_manager_start(&my_module);

    /* Now just spin...  */
    while(1)
    {
            printf("module manager run...\r\n");
            printf("my app module run count %ld\r\n",*(ULONG *)0x20010000);
            tx_thread_sleep(1000);
    }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测,对于有cache的芯片,load之后直接start的方式有坑。比如用内存拷贝把模块加载到一片内存,数据(数据 ...

实际还有挺多坑,这方面资料太少了

例如不能在模块文件sample_threadx_module.c里定义全局变量默认值:

ULONG           thread_0_counter = 0x55AA55AA;

这样程序直接就进_txm_module_manager_memory_fault_handler,线程被 _tx_thread_terminate()函数终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实际还有挺多坑,这方面资料太少了

例如不能在模块文件sample_threadx_module.c里定义全局变量默认值 ...

默认值的问题是它没把data段copy过去,把模块的ld文件 __code_size__设成  __code_size__ = __rodata_end__ - __FLASH_segment_start__ + SIZEOF(.data);(可能有更好的改法);至于是默认值导致module终止我没遇到,可能平台不同,我gcc 跑的别的芯片

网友:
__code_size__ = __rodata_end__ - __FLASH_segment_start__ + SIZEOF(.data);

楼主:
引用 网友D:
默认值的问题是它没把data段copy过去,把模块的ld文件 __code_size__设成  __code_size__ = __rodata_end ...

默认值问题已经在github上得到官方确认,等后面更新修正。

网友:
我之前移植还遇到一个问题是,开启了宏TX_ENABLE_STACK_CHECKING,在调用 开启mmu/mpu保护的模块时,会检测到栈错误(通过检查栈区的位置和标记为0xEF的内存是否被踩),改大栈尺寸也没用。调试发现它给模块线程分配了两个栈区,当用户态进入内核态后,栈区会切换,而这个新栈区似乎配置有问题,我把txm_module_manager_thread_create.c 的335行
thread_ptr -> tx_thread_module_kernel_stack_end = (VOID *) (((ALIGN_TYPE)(thread_ptr -> tx_thread_module_kernel_stack_start) + TXM_MODULE_KERNEL_STACK_SIZE) & ~0x07);

改成
thread_ptr -> tx_thread_module_kernel_stack_end = (VOID *) (((ALIGN_TYPE)(thread_ptr -> tx_thread_module_kernel_stack_start) + TXM_MODULE_KERNEL_STACK_SIZE - 8) & ~0x07);

就可以了

网友E(2021-10-09):
请问高手,在模块里面怎么访问硬件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高手,在模块里面怎么访问硬件设备?

不能直接用,需要再做一层API给模块调用

网友F(2023-01-12):
有个疑问,模块编译的时候链接到了指定地址,那么运行时是不是必须加载到目标地址?
包括程序地址和变量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个疑问,模块编译的时候链接到了指定地址,那么运行时是不是必须加载到目标地址?
包括程序地址和变量地 ...

在编译时候选择位置无关就行

网友:
请问编译APP的时候是必须使用sample_threadx_module.ld吗?我用这个链接脚本编出来的.map所有函数都在零地址。.bin也非常的小。编译时已定义了pic选项。

网友:
请问编译APP的时候是必须使用sample_threadx_module.ld吗?我用这个链接脚本发现.map所有的函数都在零地址,.bin也非常的小,.dis找不到函数符号。定不定义PIC编译选项都一样。

网友:
我是用sample_threadx_module.ld后定义了entey _txm_module_thread_shell_entry,出现.init LMA overlaps section .text LMA.
ld里面好像还没有.init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