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FDCAN] 基于STM32H7的CMSIS-Driver驱动实现双CAN FD和双经典CAN两种方式案例发布(2021-03-25)

楼主(2021-03-25):
CMSIS-Driver的CAN-FD驱动一如既往的好理解,言简意赅,使用方便。

例程下载:
基于STM32H7的CMSIS-Driver驱动双CAN
基于STM32H7的CMSIS-Driver驱动双CAN FD例子(CAN

注意下面的这几个软件包要都安装当前的最新版:

操作说明:
1、K1按键按下,CAN1发送消息给CAN2,蜂鸣器鸣响2次。
2、K2按键按下,CAN2发送消息给CAN1,蜂鸣器鸣响2次。

跳线帽设置:

双CAN FD接线:

CMSIS-Driver框图:

教程文档:

网友:
给力,等这个很久了

网友A:
CAN FD和CAN 2.0能一块组网吗?比如一个主控用CAN FD带十几个CAN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N FD和CAN 2.0能一块组网吗?比如一个主控用CAN FD带十几个CAN2.0?

应该是可以的,CAN FD兼容CAN模式,后面我测试下。

我现在用的是V7板载的双CAN FD之间做的通信。

楼主:
更新完毕,已经发布。

网友:
十分给力,期待很久了

网友B:
硬汉兄弟,我用H743 176Pin封装的这个芯片, 这个CANFD 仲裁段波特率1M,数据区波特率5M,发送接收可以,我想知道 这个最高是多少,我一直没找到H743的CANFD最高的通信速率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汉兄弟,我用H743 176Pin封装的这个芯片, 这个CANFD 仲裁段波特率1M,数据区波特率5M,发送接收可以,我 ...

我理解这个的限制应该是transceiver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可以的,CAN FD兼容CAN模式,后面我测试下。

我现在用的是V7板载的双CAN FD之间做的通信。

CAN接收到CANFD,应该会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CAN接收到CANFD,应该会报错。

对,都得用经典CAN模式才行。

网友:
很给力,感谢分享,下载来研究下。

网友D:
硬汉,请问在现有的工程上添加CMSIS-CAN正确的步骤是什么样的呢?

我在manage runtime environment的cmsis driver里勾选了can(api),但是,在编译的时候出现“No FDCAN configured in STM32CubeMX!”

我看了一下我"MX_Device.h"中的内容和您给的模板不一样:除了CAN相关的宏定义外,各种时钟频率也完全不一样。
难道是直接编辑这个文件吗?但是文件的前面写了“ * Note : This file is generated by STM32CubeMX (DO NOT EDIT!)”
在添加cmsis-driver can驱动的时候,没看到哪里能打开stm32cubemx。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硬汉,请问在现有的工程上添加CMSIS-CAN正确的步骤是什么样的呢?

我在manage runtime environment的cms ...

在RTE里面运行一次STM32CubeMX,使能CAN1和CAN2即可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RTE里面运行一次STM32CubeMX,使能CAN1和CAN2即可

谢谢,在网上找到了怎么在RTE里面打开STM32CubeMx:Manage Run-Time Environment -> Device -> STM32Cube Framework (API) -> STM32CubeMx 旁边的运行按钮

现在CAN是使能了,但我还有两个疑问:
1. 在Cube里面是不是不能修改芯片?把STM32H743XHx修改成STM32H743VIT
2. 时钟树还需要根据实际配置吗?现在Cube里面选不了HSE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在网上找到了怎么在RTE里面打开STM32CubeMx:Manage Run-Time Environment -> Device -> STM32Cube ...

可以换芯片,用不到CubeMX配置的时钟树

网友E(2021-05-17):
大佬你好,我把您的代码移植到IAR后,CAN不会输出是咋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佬你好,我把您的代码移植到IAR后,CAN不会输出是咋回事

注意bsp.C中CAN时钟配置。

网友(2023-05-15):
引用 楼主:
注意bsp.C中CAN时钟配置。

下载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注意bsp.C中CAN时钟配置。

好了,回复一下就能下载了

网友F:
请问下教程文档在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下教程文档在哪啊

只有ST的HAL库CAN做教程了,这个没弄教程。

教程可以看这个

网友G(2023-08-24):
刚接触H7系列,经典can工程,烧录到V7开发板,出现死机情况,你们有遇到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刚接触H7系列,经典can工程,烧录到V7开发板,出现死机情况,你们有遇到过吗?

CMSIS软件包是不是用的5.8.0,这个版本有bug,可以使用5.7.0

网友H: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用ptrCAN1->ObjectSetFilter设置接收ID时,如果设置了4个接收ID那么运行正常,如果设置了3个接收ID,那么除了能接收到设置的3个ID报文数据,还能接收到ID为0x000的报文数据,很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用ptrCAN1->ObjectSetFilter设置接收ID时,如果设置了4个接收ID那么运行正 ...

过滤器配置数组能贴出来?我这两天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用ptrCAN1->ObjectSetFilter设置接收ID时,如果设置了4个接收ID那么运行正 ...

看了下源代码,原来是双ID的原因

网友(2023-10-27):
牛 最近正好学习这个

网友I:
经典CAN链接失效了,麻烦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经典CAN链接失效了,麻烦补一下

测试了下,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