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DIT控件框

楼主(2021-03-25):
EDIT控件框可以做成像网页搜索框那样可以自己输入字符,又可以自动弹出已经设置好的内容,然后选择一条输入吗?或者用其他控件实现类似功能。有没有什么思路参考,谢谢。

网友:
都没问题。

楼主:
有demo参考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demo参考吗,谢谢。

供参考

第1期:ATM机界面设计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5595&fromuid=58

楼主:
做成类似这种样子,可输入文字,也可弹出预先设置好的内容选择输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做成类似这种样子,可输入文字,也可弹出预先设置好的内容选择输入。

这种的是Dropdown下拉滚动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的是Dropdown下拉滚动条

Dropdown下拉滚动条不能输入文字,只能在创建时设置好可以选择的项目,是这样操作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