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安富莱例程中触摸的问题

楼主(2021-03-25):
安富莱例程中触摸的响应为什么不用enwin包含的文件GUI_X_Touch_Analog.c中的函数,而是使用GUI_PID_GetState这个函数,是因为GUI_X_Touch_Analog.c文件中的函数有问题吗?

网友A:
这个是有历史原因的,emWin自带的是两点校准,线性度较差的电阻屏,效果不是很好,有飞点。

后来改成我们的4带你校准方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有历史原因的,emWin自带的是两点校准,线性度较差的电阻屏,效果不是很好,有飞点。

后来改成我 ...

那要是电容屏的话,是不是直接就可以使用emwin自带的那个文件里面的函数了,还是仍然要用GUI_PID_GetState这个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