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Gd32模拟hid键盘,第一次上电时进入了set report中断,但是读不到数据

楼主(2021-03-25):
各位大神,Gd32f103模拟键盘,想要通过pc端发送的指令控制键盘的指示灯,但是第一次上电时读取不了Pc端发送的set report里的内容,但是后面就能正常读取了,请问一下有经验的大佬指明下方向吗?

楼主:
上电时是进入了set report中断,但是buf里没有数据,后面再按其他键盘的led灯,Gd模拟的键盘就能正常读取到数据

网友:
没整过GD32,帮顶下。

楼主:
现在暂时是上电后发送两次NumLOCK按键同步下状态,但是仔细看的话还是可以看到指示灯的闪烁~

网友A:
键盘的SetReport请求,类型是output的,后面的req->wLength并不是0,收到Set Report请求之后要让OUT0端点准备好接收数据,将接收buffer地址和长度传递给底层端点传输控制,完了之后要等一个端点0的DATAOUT传输完成中断,才能真正拿到SetReport的数据。
usb_transc *out_transc = &udev->dev.transc_out[0];
uint8_t NumLock_State[2];
.......
case SET_REPORT:
{
//先判断一下是不是键盘那个接口的SetReport请求,再前面的req->wValue的高字节来判断是不是OUTPUT类型.
out_transc->xfer_buf = NumLock_State;
out_transc->remain_len = USB_MIN(req->wLength, 2);
}
break;

完了之后要等OUT0的DATAOUT阶段完成,才是拿到了第一次数据,你说的第一次拿不到数据是因为还没有传输完成就去读NumLock_State了吧。

楼主(2021-06-11):
引用 网友A:
键盘的SetReport请求,类型是output的,后面的req->wLength并不是0,收到Set Report请求之后要让OUT0端点准 ...

谢谢大佬,就是你说的这个问题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