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bedded Studio] 请教:同样使用GCC编译,在SES里和在eclipse里面编译出来的大小不一样?

楼主(2021-03-25):
不是很懂编译过程,但是大概查了一下,分为预处理-编译-汇编-链接

在ses里把编译器和汇编器都设置成GCC了,看输出也确实是用GCC编译的,但是同样的代码编译出来为什么不一样呢?

链接是用的seeger自己的,但是我理解链接硬改不会影响编译文件的大小,而且看map文件,确实ses编译的每个.o文件的尺寸都比eclipse里要小
看出的区别就是ses是直接调用了gcc的cc1和as,是因为ses的命令里有哪些特殊的地方优化了?

网友A:
貌似跟C库(好像ses默认用自家的C库,但可以设置为newlib)有关系,你看看是不是相同的C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跟C库(好像ses默认用自家的C库,但可以设置为newlib)有关系,你看看是不是相同的C库

多谢回复
我去看了一下,SES里只有两个选项,seeger和embedded studio,而且这俩编译出来大小一样;
至于eclipse,我一直没找到配置C库的地方,我再去找找看。

楼主:
哦,发现一个问题,我的程序中没有使用到c库函数,没有包含stdio.h,所以应该不会影响代码尺寸吧

网友B:
这个要先比较一个编译选项和链接选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