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keil5 MDK与C51同时安装了但是无法生成axf文件,以至于无法生成bin文件,该如何解决?

楼主(2021-03-25):
最近在做一个单片机(STC8A8K64S4A12)的开源项目,当我想编译文件的时候,软件提示我“没有这样的文件”
想问问各位前辈,我该如何生成axf和bin文件。

非常感谢!

网友A:
直接安装最新的C51 V9.60

ARM和C51是公用的一个ID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安装最新的C51 V9.60

ARM和C51是公用的一个IDE

我安装的应该是最新的ARM和C51
但是也没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安装的应该是最新的ARM和C51
但是也没用

完整的错误提是什么,贴一下。

网友:
MDK C51 做 51 的开源项目 ,不是好的选择。  毕竟 MDK C51 是商用的。
可以 看看  SDCC - Small Device C Compiler 。 免费的 C Compiler  ,支持 51 。
http://sdcc.sourceforge.net/index.php#Support

网友:
keil4 MDK与C51同时安装 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