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助手] VOFA+ 通信协议支持框架
大帅哥

楼主(2021-03-26):
本框架是VOFA+串口调试软件的通信协议驱动,支持三种默认的通信协议:FireWater, JustFloat 以及 RawData

VOFA+ 介绍
Vofa+ 是一个可扩展,高颜值的串口调试软件,除了基本的串口调试的功能,还支持TCP/IP通信、数据可视化、数据分析等高级功能,可以大大方便我们日常的开发调试和提高效率。
关于VOFA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VOFA+ 的三种通信协议
RawData: 最基本的通信协议,接收到什么,便打印什么,不做数据的解析处理,仅用于查看字节流数据。
JustFloat: 本协议是小端浮点数组形式的字节流协议,纯十六进制浮点传输,节省带宽。此协议非常适合用在通道数量多、发送频率高的时候。
FireWater: 本协议是CSV风格的字符串流,直观简洁,编程像printf简单。但由于字符串解析消耗更多的运算资源(无论在上位机还是下位机),建议仅在通道数量不多、发送频率不高的时候使用。

VOFA+ 通信协议框架的使用
该框架理论上支持任何平台,作用与硬件之上,用户需要在框架的外部初始化和配置相关通信接口。

1. 通信接口
void Vofa_SendDataCallBack(Vofa_HandleTypedef* handle,uint8_t* data,uint16_t length);
uint8_t Vofa_GetDataCallBack(Vofa_HandleTypedef* handle);

上面两个函数与硬件相关,用户必须根据通信硬件重写上述接口,例如在GD32中的串口:

void Vofa_SendDataCallBack(Vofa_HandleTypedef* handle,uint8_t* data,uint16_t length)
{
   uint16_t i;
   for(i = 0;i<length;i++)
   {
        usart_data_transmit(USART1,data[i]);
        while(RESET == usart_flag_get(USART1,USART_FLAG_TBE));
   }
}

uint8_t Vofa_GetDataCallBack(Vofa_HandleTypedef* handle)
{
    return usart_data_receive(USART1);
}

2. 数据类型
Vofa_FIFOTypeDef: 用于存储接收到的数据
  • buffer : 内存空间
  • rp: 读指针
  • wp: 写指针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buffer[VOFA_BUFFER_SIZE];                        //Data buffer
    uint8_t* rp;                                                //Read data buffer pointer
    uint8_t* wp;                                                //Write data buffer pointer
    bool overflow;                                                //FIFO overflow sign bit
}Vofa_FIFOTypeDef;

Vofa_ModeTypeDef: FIFO的工作模式
  • VOFA_MODE_SKIP :当FIFO溢出时不发生阻塞,覆盖数据。
  • VOFA_MODE_BLOCK_IF_FIFO_FULL: 当FIFO溢出时发生阻塞,等待数据被读取释放FIFO缓存。

typedef enum
{
     VOFA_MODE_SKIP,                                 // Do not block
     VOFA_MODE_BLOCK_IF_FIFO_FULL         // Wait until there is space in the buffer.
}Vofa_ModeTypeDef;

Vofa_HandleTypedef: VOFA+ 通信协议框架抽象模型的句柄
  • txBuffer : 传送数据时用到的缓存空间
  • rxBuffer: 读取数据时用到的FIFO缓存空间
  • mode: FIFO工作模式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txBuffer[VOFA_BUFFER_SIZE];
    Vofa_FIFOTypeDef rxBuffer;
    Vofa_ModeTypeDef mode;
}Vofa_HandleTypedef;

3. 宏
该框架存在两个宏,需要用户进行配置:
  • VOFA_BUFFER_SIZE:缓存大小,接收FIFO缓存大小和发送缓存大小都通过该宏配置。
  • VOFA_CMD_TAIL:命令的帧尾,例如: {0xAF,0xFA}

4. 函数
void Vofa_Init(Vofa_HandleTypedef* handle,Vofa_ModeTypeDef mode);

/* send data functions */
void Vofa_SendData(Vofa_HandleTypedef* handle,uint8_t* data,uint16_t num);
void Vofa_JustFloat(Vofa_HandleTypedef* handle,float* data,uint16_t num);
void Vofa_Printf(Vofa_HandleTypedef* handle,const char* format,...);

/* receive data functions */
void Vofa_ReceiveData(Vofa_HandleTypedef* handle);
uint16_t Vofa_ReadCmd(Vofa_HandleTypedef* handle,uint8_t* buffer,uint16_t bufferLen);
uint16_t Vofa_ReadLine(Vofa_HandleTypedef* handle,uint8_t* buffer,uint16_t bufferLen);
uint16_t Vofa_ReadData(Vofa_HandleTypedef* handle,uint8_t* buffer,uint16_t bufferLen);

  • Vofa_Init:初始化一个Vofa通信协议框架抽象模型
  • Vofa_SendData:发送字节流到VOFA+,num是发送字节数量。
  • Vofa_JustFloat: 根据JustFloat协议发送一些浮点数到VOFA,num是浮点数的数量。
  • Vofa_Printf:类似printf函数,发送格式字符串到VOFA,可用于匹配FireWater协议。
  • Vofa_ReceiveData:接收一个字节到FIFO,典型应用在串口接收中断中。
  • Vofa_ReadCmd:从FIFO中读取一个命令,该命令的帧尾通过宏VOFA_CMD_TAIL来配置,buffer是接收命令字节的外部缓存空间,bufferLen是该缓存空间的大小,返回读取到的字节数。
  • Vofa_ReadLine:从FIFO中读取一行字符串,其他参数同上。
  • Vofa_ReadData: 从FIFO中读取数据,如果FIFO数据长度小于bufferLen,则读取全部的数据。

5. Demo

6.CMSIS Package
可下载安装本项目的Release:Freedom.VofaPlus.x.x.x.pack
在Keil的包管理器中勾选VOFA即可快速使用。

网友:
前几天在B站看到了,没想到这么快就有人搞来玩了。

网友:
顶,可以随时使用就很方便了,自己之前也有写,但是一直都没整理,这个看起来很不错

网友(2021-05-13):
这个软件很强,感谢分享

网友:
软件是挺强的,但是稳定性还是不行。我用了几天,现在已经收不到串口数据了,不知道为啥。。

网友:
外撒这么厉害,直接有插件

网友(2022-06-07):
收费贵不贵

网友(2024-08-27):
软件很强大。收费的内容,有哪些呢?

网友(2024-12-07):
怎么感觉好复杂呀

网友:
电机调试时候经常用,不过都是自己手敲的代码。。
共产主义一定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