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IP] 如何使用LWIP的SNTP客户端?

楼主(2021-03-26):
如何使用LWIP的SNTP客户端?

sntp_setoperatingmode(SNTP_OPMODE_POLL);
sntp_setservername();

sntp_init();

已知了这些API,如何获取到SNTP服务器的时间?

如果得到时间之后,就可以绑定RTC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stackoverflow.com/questions/61932743/how-does-the-sntp-app-of-the-lwip-component-set-the-tim ...

感谢硬汉哥,已解决。

struct datetime
{
    unsigned int  year;
    unsigned char month;
    unsigned char day;
    unsigned char weekday;
    unsigned char hours;
    unsigned char minutes;
    unsigned char seconds;
    unsigned int mseconds;
};

/**
* @brief Set the RTC to a specified time
* @param datetime  An application specific date and time structure pointer with
*                  the current time
* @return  True on success, False otherwise
*/
bool set_datetime(datetime_t datetime)
{
    RTC_DateTypeDef sdate;
    RTC_TimeTypeDef stime;
    bool rc = false;

    if (datetime != NULL)
    {
        sdate.WeekDay = datetime->weekday;
        sdate.Year = datetime->year - 2000;
        sdate.Month = datetime->month;
        sdate.Date = datetime->day;

        // All internal time is 24 hour GMT/UTC
        stime.Hours = datetime->hours;
        stime.Minutes = datetime->minutes;
        stime.Seconds = datetime->seconds;
        stime.TimeFormat = RTC_HOURFORMAT_24;
        stime.DayLightSaving = RTC_DAYLIGHTSAVING_NONE;
        stime.StoreOperation = RTC_STOREOPERATION_SET;

        if ((HAL_RTC_SetDate(&hrtc, &sdate, RTC_FORMAT_BIN) == HAL_OK) &&
                (HAL_RTC_SetTime(&hrtc, &stime, RTC_FORMAT_BIN) == HAL_OK))
        {
            rc = true;
        }
    }

    return rc;
}

/**
* @brief Get the RTC date and time
* @param datetime  Pointer to an application date and time structure in which to
*                  return the current date and time
* @return   True on success and a filled in date and time structure with the current
*           date and time, False otherwise
*/
bool get_datetime(datetime_t datetime)
{
    RTC_DateTypeDef date;
    RTC_TimeTypeDef time;
    bool rc = false;

    if (datetime != NULL)
    {
        // We *MUST* read the RTC in this order to unlock the shadow registers
        if ((HAL_RTC_GetTime(&hrtc, &time, RTC_FORMAT_BIN) == HAL_OK) &&
                (HAL_RTC_GetDate(&hrtc, &date, RTC_FORMAT_BIN) == HAL_OK))
        {
            datetime->year = date.Year + 2000;
            datetime->month = date.Month;
            datetime->day = date.Date;
            datetime->weekday = date.WeekDay;
            datetime->hours = time.Hours;
            datetime->minutes = time.Minutes;
            datetime->seconds = time.Seconds;
            // SecondFraction is a scaler for SubSeconds increments per second that counts down
            datetime->mseconds = ((time.SecondFraction - time.SubSeconds) * 1000) / (time.SecondFraction + 1);

            rc = true;
        }
    }

    return rc;
}

#define SNTP_SERVER_DNS   1

#include "bsp_rtc.h"
#include <time.h>

#define SNTP_SET_SYSTEM_TIME_NTP(sec, us)  do { \
    struct datetime now = {0}; struct tm now_time; \
    time_t ut = (unsigned int)((unsigned int)sec + (unsigned int)2085978496L); \
    localtime_r(&ut, &now_time); \
    now.year = now_time.tm_year + 1900; \
    now.month = now_time.tm_mon + 1; \
    now.day = now_time.tm_mday; \
    now.weekday = now_time.tm_wday; \
    now.hours = now_time.tm_hour + 8; \
    now.minutes = now_time.tm_min; \
    now.seconds = now_time.tm_sec; \
    now.mseconds = (((unsigned int)(((uint64_t)(us) * 1000000UL) >> 32)) / 1000); \
    set_datetime(&now); \
} while(0);

static void set_sntp_server_list(void)
{
    uint32_t server_list[SNTP_MAX_SERVERS] =
    {
        0x279148D2,
        0x42041876,
        0x5F066CCA,
        0x0B6C1978,
        0x0B0C5CB6,
    };

    ip_addr_t sntp_server;

    for (int i = 0; i < SNTP_MAX_SERVERS; i++)
    {
        sntp_server.addr = server_list[i];
        sntp_setserver(i, &sntp_server);
    }
}

/**
* @brief Initialize SNTP, only need to call it once
*/
void initialize_sntp(void)
{
    sntp_setoperatingmode(SNTP_OPMODE_POLL);
    set_sntp_server_list();
    sntp_init();
}

在应用层调用一次initialize_sntp()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