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 RL-TCPnet多个客户端连接不同的服务器问题

楼主(2021-03-29):
基于H7,在原来功能正常的1个客户端的基础上,复制粘贴,弄成了2个客户端,所做的修改如下:
1. AppTaskEthCheck中创建了第二个客户端
2. 2个客户端分别连接不同的服务器

我看Net_Config_TCP.h中Number of TCP Sockets为6,所以就没有修改。

但是,client连接server的时候,出现“netOK: Operation succeeded”,但是实际却没连上。

请问硬汉,这大概是什么问题呢?谢谢

网友A:
RL-TCPnet V7.X我做了一个多客户端的例子,你可以测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RL-TCPnet V7.X我做了一个多客户端的例子,你可以测测。

谢谢硬汉,我定位出了问题在哪儿了:
DM9000配置成DHCP,连接TP link路由器,分配地址耗时很长,而且是乱的,比如169.254.117.193
而LAN8720就能很快地分配正确的地址,如192.168.1.101

我已经试过两个TPLink的路由器了,都不行。

V7开发板也是一样的现象。

请问硬汉,这是驱动的问题还是啥问题呢?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硬汉,我定位出了问题在哪儿了:
DM9000配置成DHCP,连接TP link路由器,分配地址耗时很长,而且是 ...

没遇到过。

网友(2022-11-06):
我的也一样,client连接server的时候,出现“netOK: Operation succeeded”,但是实际却没连上,但是我已经屏蔽了DHCP功能,不知道为啥